[SMI] 小姐姐的众拾240固态

楼主(2025-04-17):
话说我公司来了一个23岁刚出大学校门的小姐姐 ,一来电脑就出现故障,变现为电脑经常无缘无故非常慢,后经检查,确定是她那块众拾240g的固态出问题了,帮她换了个硬盘,这块众拾我就拆下来打算重新开盘,拆开一看,芯片都打磨了,求论坛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得用哪一版的才能开盘

网友:
颗粒打磨还好,有的主控还打磨了

网友:
垃圾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下载sm2258xt的量产软件,应该能识别出芯片型号,大不了多试几个。

网友:
百度搜索sm2258xt量产软件即可。PS:黑片确实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要秀一下实力

网友:
这机器大概很久没用了吧

网友:
不是,小姐姐呢?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网友:
买固态盘,还是要认准品牌货,这种便宜的,容易坏;千万别存大量的大电影和小电影,欧美视频,小日子AV电影,盘坏了就找不回来了。

网友:
关键的信息没有了,咋帮你 啊

网友:
你用开卡软件读一下啊

网友:
我怀疑楼主是故意水的,能来这儿的还不知道开卡软件查id,再反查黑片型号?其实吧,重点是小姐姐,大家说咧

网友:
非要秀秀实力

网友:
等有时间多试试

网友:
怎么找固件的问题,论坛大佬已经讲过了,可以多翻翻相关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599-1-1.html

网友:
盘子里没有小姐姐,你们别想歪了

网友:
话说2258XT开卡要先跑RDT,不然用不长久

网友:
还是得买品牌固态

楼主:
各位大佬。找到开卡软件了,问题是开了之后无法重新分区格式化……
请大佬们帮我看看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找到开卡软件了,问题是开了之后无法重新分区格式化……
请大佬们帮我看看设置。 ...

刷错固件了,右下角的RDT测试去掉,RDT固件是跑坏块测试的,不能格式化,建议去理理教程。
区分一下什么是RDT,RDT应该怎么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