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dji sdc充电线,air3 御3 点烟口 测量定义

楼主(2025-04-17):
sdc口是大疆私有协议 主要用于户外电源,以及后续机型,具有更快充电功率 更短充电时间
大疆为Matrice 4 推出一款240w 桌面充 也采用这种接口

御三年前拆的,当时测量电阻忘记多少了

下面是12v点烟口

插头采用定制 橘色XT120(2+4)-F/M

可以看出内部信号线2号针脚对地 识别电阻改变输出电压,
御3跟air3/s 都是高压电芯输出17.5v 为了精确电压反馈电阻采用两颗串联2.22K,御3要回去测试再更新。
点烟口 对电压精确度要求不高,直接12k 也不排除也是多颗电阻串并联,为了防止输出短路,中间应该有mos 防反灌电路
3 4 两个通讯脚,插在大疆户外电源上可以实时读取电池信息,各种保护功能。

1号信号线应该是其他功能,如电池组级联,或者mppt之类

御3 sdc座充测试也是2.22k
车充测试输出电压为13.49v 考虑到七八年前钳形表测量有误差 算13.5v

直接在户外电源上 插入识别电阻 没有正常输出 只有跳动电压,可能要通讯才会正常输出,不像点烟器口直接有输出

网友A:
你这个贴子太有用了~!真的,会有好多商家来学习的

网友:
你这个贴子真的太有用  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贴子太有用了~!真的,会有好多商家来学习的

现阶段应该没有商家会折腾这东西,官方包邮价也就99到120 ,闲鱼70到90,自己diy 买xt120端子十元左右,另外一端插头线束也要十来元,溢价最高其实是插头一体注塑外壳成品。开模量少了成本超过官方,做多了也便宜不了太多,单算物料成本溢价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总价限制第三方商家空间。买大疆人也不在意这百八十。后面大疆开放其他第三方sdc接口配件兴许有增长空间

楼主(2025-06-02):
补充 大疆御4pro 经纬4t sdc 转 mini sdc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