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双网卡切换方法

楼主(2025-04-17):
首先声明:我的双网卡切换需求与大部分人员理解的:内网,外网并不是一回事。

因为OEM的关系,企业增加了一路客户的网络专线,通过5Gcpe连接客户专线,电脑使用GlobalProtect 完成VPN拨号后,浏览器使用Citrix Receiver登录VDI系统,进而完成MES系统,文件共享等操作需求。

原本为了双网融合,我把公司内的网关设置成192.168.1.1,开启DHCP;    我把专线网关设置成192.168.2.1,禁用DHCP。并把两个网段接入同一个交换机。
客户端使用一个网络快速切换工具netsetman,因为只有一张网卡:原理就是设置本地电脑网卡自动获取IP地址为内网,访问内部ERP,共享,打印等;
设置本地电脑网卡为固定IP即为专线,这个专线必须使用指定的DNS方可连接。
如此使用约有一年时间了,并未发现明显异常。  但是WIFI设备一直都不太正常,怀疑跟这种接法有关。特求助双网卡解决方案。

我的理解是电脑安装双网卡,我并不一定需要双网卡同时工作,借助某各工具一键启用网卡1,禁用网卡2为内网, 反之一键启用网卡2,禁用网卡1为专线。
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用双WAN路由做好策略不行???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WAN路由做好策略不行???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VPN 怎么做路由?

网友B:
一个网卡可以设置两个不同网段的IP, 同时工作在两个网段上.

网友C:
我都是手动去   我的网络中  禁用网卡1或2  切换外网和内网  之间使用

WIFI有独立的路由 各切换不同的路由去使用内网和外网

网友:
WIFI不同网段用不同的SSID~

网友:
看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网卡可以设置两个不同网段的IP, 同时工作在两个网段上.

是的,这种方法可行

网友:
歪个楼,WIN7电脑,无线网卡,手机USB共享网络,这样就有两个网络可用,但是我发现实际上只用一个网,并没有叠加同时使用,这样子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手动去   我的网络中  禁用网卡1或2  切换外网和内网  之间使用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独立路由,还是楼上说的路由策略是怎么做的。     我就想知道你通过浏览器,使用内网访问百度,  跟通过浏览器通过客户的VPN访问百度,你能做出不一样的路由策略?    你的浏览器能自动分辨使用内网还是VPN网络访问?         再其次通过VPN访问多个软件,比如自己公司的ERP,客户公司的ERP,怎么实现这个路由策略?

网友:
255.255.252.0

楼主:
子网掩码只能让两个不同网段的IP能够互访而已,  我干肯定VPN拨号软件,拨到地老天荒也连接不上客户的网络

楼主:
找到一个小工具,可以实现网卡切换,但是不够好用。尤其是对小白有难度
由于不能上传附件,只能给软件名,有需要的自己去下载:小瘦牛多网卡切换器  1.0.2

网友(2025-07-25):
好像双网卡,分别指定IP段可以实现,以前内外网同时用,就是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