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Ai8051U,printf_usb, 开源资料分享

楼主(2025-04-17):
【AiCube】工具V1.00G发布。
已支持Ai8051U-32Bit各功能模块的智能化配置,并生成程序框架。
AiCube 实验一:直接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32位8051单片机入门第一个完整的C语言程序

AiCube 实验二:  查询方式,查询到电脑命令后,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或其他

AiCube 实验三:  中断方式单片机USB中断接收服务函数收到命令后,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或其他

网友A:
一脸蒙,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脸蒙,这是几个意思

STC 最近在去年某爱好者发布的图形化工具的基础上,官方发布了 AiCube, 大概就是模仿 CubeMX, 图形化点点点就能配置GPIO时钟等。

网友:
STC把其他所有51单片机都挤下去了

楼主:
AiCube-可视化 图形 I/O配置 体验
USART1 / USART2 支持硬件奇偶自动校验
欢迎大家测试,提意见哦!

楼主:
请大家立即体验,多提宝贵建议。后续会逐步完善!

楼主:
免费+包邮送  AI8051的测试芯片和核心板,微信:19952583740

网友B(2025-08-29):
USB库要保密吗?如果不保密,可以提供源代码吗?好多函数没调用警告,不想通过隐藏警告的方式解决,那样可能会漏掉一些问题。
如果保密,制作库文件时,最好一个文件只写一个函数,这样,不调用就不会编译到工程,也没有不调用警告。

20250716版本有个bug:没有设置EAXFR=1,认为用户调用usb_init()前已设置EAXFR=1,这是不安全的,我习惯用修改前保存,用后恢复,如果一直设置为1,万一写外部RAM地址越界,程序可能会崩溃。
建议:
        _push_(P_SW2);                //保存P_SW2
        P_SW2|=80;                //EAXFR=1

        ……        //相关程序

        _pop_(P_SW2);                //恢复P_SW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库要保密吗?如果不保密,可以提供源代码吗?好多函数没调用警告,不想通过隐藏警告的方式解决,那样可 ...

用AiCube-ISP-v6.96A工具中生成的keil工程包,里面的USB函数都集成到lib库中,用户可以直接调用
AI8051U实验箱代码包就一律使用c代码,这个比较实用,我一般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iCube-ISP-v6.96A工具中生成的keil工程包,里面的USB函数都集成到lib库中,用户可以直接调用
AI8051U实 ...

库文件是20250716版本,修改了一些问题,试验箱的文件是去年的版本。

网友:
STC51还是不错的!但是51的寄存器相比STM32少的太多!使用图形界面搭框架必要性不大!

楼主:
DSP型 32位8051,DSP型 真1T 8051,
STC32G144K256, 9/1 已回 ,小名 Ai8052U
9/3 可能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准备尝鲜!STC是双线出击,但继续深耕非ARM的MCU,熟悉容易上手,易移植,高速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