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磐正a68主板的 视频输出接口

楼主(2025-04-17):
这板子是朋友送的,只有一个vga接口,
带usb3.0倒是好,只是现在hdmi用的多,
图中红圈的是19针,不知道是不是hdmi,hdmi的也是19针,只是没有这种排列的针脚,,
手里也有其他工控主板,有预留的hdmi贴片的,,也没试过补焊,
很多电阻电容都没有,估计加上也不工作,
dvi就算了,没意义,
大神们给点建议,这个19针是什么接口,

网友:
这牌子还活着吗?

网友:
看主板说明书,说不定上面有标...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网友:
旁边有疑似DVI的焊盘,直接上DVI吧,跟HDMI是一个协议,接口也好找

网友:
搞1块带hdmi的亮机卡,

网友:
可以焊接 一个HDMI看看

网友:
没那么简单,要加电阻电容的,自己焊很难焊的

网友A:
寻个亮机卡,比焊接这个HDMI口方便,省心,风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寻个亮机卡,比焊接这个HDMI口方便,省心,风险小

确实。。。。。。。。。。。。。。。。。。

网友:
这代磐正 是映泰换皮,可以在映泰同款主板上碰碰线索

网友:
就是HDMI接口,补上接口以及一些阻容元件就能用了。

楼主:
这块板子,插usb鼠标键盘,操作慢的出奇,不知那里问题,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