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北元和天正40A过欠压保护器拆机对比

楼主(2025-04-17):
这次就是国产的过欠压保护器
外观长得差不多,特点就是上电以后立刻复位,不需要等10-30秒就能用电

天正是上下卡扣的,北元是左右铆钉的
这种上下结构好一些,螺丝用力拧不会有缝隙不容易崩

北元的内部结构,分上下两层板

继电器这个插头非常紧

输入火线

分开以后
这里注意国产的过欠压保护器都没有输出反馈线

主板正面非常干净

反面,也是有单片机,上海芯旺微KF8F4132
三防漆比较薄

这个竟然用上钽电容了,真的下本

3个25v220uf的电容

继电器这边

继电器也是80A的磁保持继电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触点也有镀银

不过这个分开以后的间距真的很近

然后是天正

这个做工就比较糙了
同样输出端没有反馈

这个结构就是阻容降压

反面有三防漆,也是单片机控制的,好像是东软载波的HR7P169BFGTF

这个继电器是欣大40A 普通继电器
这个40A没问题,但是这也是我这边40A唯一一个用普通继电器的正牌产品了
这个必须差评

本来不想拆这个继电器了,没想到天正这个装回去再上电不好用了
那就必须要拆了
确实是普通继电器,不是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真下本钱,这粒1o7的黄豆豆不错,钽电容能用到这些地方,少见。

网友A:
北元的看着不错,做工用料都不错,估计价格不低,天正的差得多,和我买的10元的差不多

网友:
对天正唯一的好感就是他的配色——看惯了空开上的各种蓝、各种红之后,他是难得一见的漂亮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元的看着不错,做工用料都不错,估计价格不低,天正的差得多,和我买的10元的差不多 ...

不是磁保持继电器就额外浪费电能了。

网友:
还能过压欠压保护啊,真不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直流的可以给电动车用

网友:
看电路板,里面还挺复杂

网友:
北元的电路板看着不错

网友:
这种触点,实在寒碜。

网友:
第一个北元的看着不错

网友:
北元的看着相对天正来说不错,不知道厂家在哪里,没听说过,天正就是浙江柳市货,和正泰都是柳市的

网友:
还行,相对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详细的对比,看来天正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