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得力LE102电子钟拆解和夹子灯加充电芯片

楼主(2025-04-17):
7元钱一个得力小闹钟,包装袋写着 低档引流款,卖家商品描述没这么写,只写普通款。

可惜拆包装后随手丢了,没拍图,要是加到商品评论里就搞笑了。

这个夹子灯,我之前改过一个,这次问卖家能不能再买,卖家说一个ID只能买一次。
这几天几个号都送了5元天猫不限卷,换个号下一单看看。
相比之前,商品涨价了,用完卷后收货好评,商家返3元,相当于白嫖个灯赚1.5元。
刚才和卖家沟通的时候,沟通页面上写我买过两次。平台知道你那几个号是什么关系。
用得上就给你个卷让你刷好评,用不上时就限制,10W元宝兑换12元卷,刷3天都不给。

                    小闹钟上窄 下宽。正面有点点斜度。

简单搭一下可以用,测试用了12V灯带,肯定不行,重新下单5V的中性色灯带。
还有一种冷光片,可以随便裁剪合适尺寸。撕掉显示屏最后反光那一片,加一张图片再加冷光片,不过成本要10元。

======================================

先换了一个上去,没注意看,也不知道哪里没焊接好,直接上电,4056瞬间冒烟了。
重新拆一个补上去。炒菜不尝菜,焊板不测板。

线路部分容易跑出来,正好走到弹簧脚下,容易压断。

本来改了第一个,后面别的店又推送了。
右边两个小的灯是,从两个不同店铺下单,但是是同一个地址同一个人发的货。
下单时没认真看,卖家写着三挡调光,我看成三色,到货都是白光。
我把其中一个改了双色,铝基板 温度不好控制,焊接后也就没洗它。
另一个就没改,刚才拆开发现里面居然还有节电池。

单白光的小灯是两家店铺,发货是同一个人,两个不同板子,一个带电池充电,一个不带充电。

总是忍不住撸,撸了就吃灰。明天到一个十几元的外贸蓝牙鼠标,到时拆开看看。

网友A:
得力的东西真的看不明白

网友B:
十几元的外贸蓝牙鼠标,贵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网友C:
我赌一包辣条,deli那个钟的晶振不准

你的LED夹子灯买得太多了吧,居家用不到这么多灯啊

网友:
便宜啊,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赌一包辣条,deli那个钟的晶振不准

你的LED夹子灯买得太多了吧,居家用不到这么多灯啊 ...

大别墅,大库房,十几个灯都不够啊

楼主:
贪小便宜,看到就想弄一个,脑子里想着说不定哪天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改哪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力的东西真的看不明白

得力似乎和文具有点关系的都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元的外贸蓝牙鼠标,贵了...

卖家还写着原价198元,现在只卖19元呢。我还用着几年前的英菲克蓝牙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赌一包辣条,deli那个钟的晶振不准

你的LED夹子灯买得太多了吧,居家用不到这么多灯啊 ...

我猜测应该是卖家和发货人不是一个地方的,像是一键转卖那种。卖家商品描述和发货描述,除了型号也一样,其它描述不一样。关键还写着  低价引流款。这款下架了  带背光和温度显示的要60元。

网友:
得力似乎和文具有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应该是卖家和发货人不是一个地方的,像是一键转卖那种。卖家商品描述和发货描述,除了型号也一样, ...

60一个,黑得不能再黑了

网友:
外观一样,一般功能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还写着原价198元,现在只卖19元呢。我还用着几年前的英菲克蓝牙鼠标。 ...

现在的价格好像是9.9...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价格好像是9.9...

杀熟啊,专坑鲁肃,欺负老实人。

网友:
可以咸鱼出掉加强版

网友:
这么多灯,该剁手了

网友:
时钟不是斑马纸,不错

网友:
小夜灯够多的,不常用电池有可能被放坏

网友:
有两个夹子台灯,可以换成服务器拆机风扇头,DIY强力小夹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