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人专门研究屏幕护眼的吗,最近换了find x8,有必要换旧Lcd手机吗?

楼主(2025-04-17):
最近换了find x8,屏的自动亮度高,调低也觉得亮,和之前用1加11对比度不一样。是看了B站的频闪测试入手的。象带货那种越听越上头,洗脑。
换了后不适应,不知是年纪大了,明显比之前1加11不适应。上绿光膜,装极暗app。现在好像可以接受了,差一点想卖了,找不到可替换的好手机。

一看护眼就没尽头,上头了,有必要换旧Lcd手机吗?

网友A:
想护眼,上电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护眼,上电纸屏

想要颜色靓丽,就指望不了电纸屏

网友:
原来的K40S是OLED屏,打算换成LCD的屏,亮度什么差点

网友:
X8我看到过有人说是瞎眼屏

网友:
现在LCD不好找喽,除非是低端机了

网友:
lcd可以带个苹果mini7玩玩的。 lcd现在没啥好手机了吧。

网友B:
挡住不的趋势,就像当年液晶换CRT显像管,各种抵触,现在也没动静了吧
护眼不护眼,还是个人习惯问题,和屏幕没关系,都是商家为了卖他们老旧的产品,而找的借口

网友:
LCD亮度均匀,OLED亮部高亮,暗部基本不发光,所以对比度高,通透,但是刚开始看这种屏幕会觉得刺眼

网友C:
我去年买了oled用了几天就退了,看一下午手机,出门觉得眼睛酸胀那个雾蒙蒙的。oled还有一个缺点看抖音视频模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高端的oled屏幕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想护眼上荣耀,OLED护眼独一档了。LCD屏手机现在配置都太落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买了oled用了几天就退了,看一下午手机,出门觉得眼睛酸胀那个雾蒙蒙的。oled还有一个缺点看抖音视频 ...

模糊是因为畸形的像素点排列造成 led因为寿命等效分辨率比常规rgb排列低百分之七八十的 1080可能就 7/8百分辨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糊是因为畸形的像素点排列造成 led因为寿命等效分辨率比常规rgb排列低百分之七八十的 1080可能就 7/8百 ...

反正oled既费眼还模糊外加烧屏,资本在强推吧,把人眼睛看坏了可以繁荣医疗眼镜行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挡住不的趋势,就像当年液晶换CRT显像管,各种抵触,现在也没动静了吧
护眼不护眼,还是个人习惯问题,和屏 ...

挡不住是真的,就那几个屏幕厂商,它们把lcd生产线停了,就出oled,拿它真没办法。不要以为新产品就比老产品好。看lcd眼睛没不适看oled眼睛不舒服,这是习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挡不住是真的,就那几个屏幕厂商,它们把lcd生产线停了,就出oled,拿它真没办法。不要以为新产品就比老产 ...

心理诱导。首先不要有心理抵触。
可以调低亮度,调整一下对比度,调到你感觉舒服的程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买了oled用了几天就退了,看一下午手机,出门觉得眼睛酸胀那个雾蒙蒙的。oled还有一个缺点看抖音视频 ...

看视频我必买LED屏,lcd经不起对比,雾蒙蒙,颜色也暗淡。我3个平板一样的分辨率,两个lcd看视频不能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心理诱导。首先不要有心理抵触。
可以调低亮度,调整一下对比度,调到你感觉舒服的程度。 ...

你才是心理作用吧。瞎眼屏不是白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视频我必买LED屏,lcd经不起对比,雾蒙蒙,颜色也暗淡。我3个平板一样的分辨率,两个lcd看视频不能对比 ...

颜色鲜艳那是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才是心理作用吧。瞎眼屏不是白叫的

苹果三星小米家的都差不多,蓝绿厂的不知道用的谁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颜色鲜艳那是假呵呵

别扯那些心理作用,什么事都是经不起对比,这个表现一对比就是蒙了一层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