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的无妄之灾,找谁说理去。

楼主(2025-04-17):
这个福禄克是从二手市场淘的,号称全新,其实到手拆开一看,里面的电池弹片换过的,好在是正品,成色也非常新,就留下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放在包装盒里面,包装盒放在抽屉里面,然后屏幕外壳就自动开裂了。

买这个表,就是觉得做工好,平常不用,过一阵拿出来把玩一下,看看能不能包浆。结果呢,浆没包上,裂了,找谁说理去。

这是细节图。

下面这个才是干活的表。

网友:
这是福禄克最低端表,别太校真,玩玩就行了,没收藏 价值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摔了,屏幕连外壳都裂了不对劲吧

网友:
咋会裂开呢? 我们公司几十台F17B和F17B+用起来还是很省心呀.

网友:
这么大的开裂,你拿到手没发现,肯定是后来裂的。你自己没摔没碰,有没有其他人动过你的表呢?现在的人好奇心很大的,也许他拿在手里看,失手摔了呢。世上不会有鬼的,肯定是人为的,除非你报案,把所有可能接触你表的人挨个查指纹,也许能破案,否则只能自认倒霉。如果实在不爽,看看有没有单卖壳子的,换上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挤到了

网友:
角落滴一点透明的UV胶试试看,参考玻璃修复,一定要少,牙签挑一点点

网友:
你的表裂的位置背面是个螺丝孔,应该是外壳先裂开连带透明窗口开裂的。把后盖拆开检查一下可能就会找到开裂原因了

网友:
外壳裂带着屏幕壳裂了
我的101也是类似,左下角外壳裂了,屏幕壳也裂了一点。 也寻思着用uv胶补,还没下手。

网友:
全新出手也许是卖家周围朋友的表提前发生了什么怪事,甩手保平安。期待坛友更多福禄克万用表外壳屏幕自然突然开裂的案例图片分享。ABS塑料自然开裂算是工艺缺陷。

网友:
这个屏幕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的放铁皮工具箱里天天往现场跑也没遇到这个情况啊,估计是别人不小心给你摔的或者挤的。

网友:
电动螺丝刀上的螺钉~~~劲大导致

网友:
福禄克这种问题太正常了,除了磕碰跌落,大部分都是热胀冷缩应力导致的,比如用清洗剂擦拭。。。。

网友:
说什么理?换,买新的,旧货抽!

网友:
看来东西还是要用放着会坏的。

网友:
是否用酒精擦拭过?

网友:
这个比较正常,我的27都裂开了。工具就是要用才有意义,否则不熟悉仪器的特性再好看到了疑难杂症面前也容易掉链子

网友:
福禄克的外壳,做的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