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维修联想thinkpad 40AC扩展坞过程,有电,但无法连接,疑似失败?

楼主(2025-04-17):
近期新入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机身接口太少,只有2个USB3和1个USB2接口,维一的C口还要插电源,完全不能满足现在众多电子产品的需求。本着以最小的成本来做事的原则,某鱼上淘了个不通电的联想40AC扩展坞。为什么要不通电的,因为不通电意味着很可能只有电源部分线路有问题,而电源部门的问题绝大部分是电容短路造成的,更换个电容就能解决问题。而对于能通电,但无法开机或无法连接的问题,太复杂了,没有那个能力去解决。

到货后,连接电源,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接口端电压,发现在开机瞬间有电压,但随之便降为0V,看来是线路中间有短路处,导致电源保护了。通过热成像,发现线路板上有一个电容在通电瞬间有发热情况,吹下后测量,果然短路了;运气好,和预想的一样。

淘了相应规格的电容后,焊上,顺利开机,但连接到电脑C口后,扩展坞由白灯跳到黄灯,显然上没有启动相应功能,不能给电脑通电,USB口插U盘也没反应,但充电功能的USB口有电。网上各种脑补,发现我的电脑接口竟然不支持雷电功能,只是普通的C口。疑似40AC扩展坞不向下兼容普通C口,或者是扩展坞本身是坏的,只能待有机会找台有雷电接口的电脑试下。
这次看来运气没有相像中的那么好。

网友:
高手,有技术的捡漏

网友:
分析的有理有据

网友:
还有热成像,厉害厉害!

网友:
发财电容,热成像不露个脸

即使用不了修好咸鱼出了也不亏

网友:
手艺不错,修好就是赚到

网友:
用得上就是赚到。。。

网友:
一个扩展坞,芯片多的比电脑还复杂

网友:
不兼容啊不兼容

网友:
这是全接口扩展坞,价格不低吧?

网友:
好消息:修好了,坏消息:不兼容。

网友:
关键是有热成像

网友:
知识能赚钱啊。

网友:
这么复杂,价格多少?

网友:
你应该买40AY的,那个是USB-C协议的,全功能C口可以用。
联想的扩展坞看这一篇“https://post.smzdm.com/p/aekzgq6k/

网友:
拓展坞贵的有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