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智能机怎么关掉数据上网功能(当老人机用)?不能轻易打开

楼主(2025-04-17):
用的移动卡,怎么关掉数据上网功能?准备给老人用,,老人只需要接打电话  (之前买的山载4G老人机太容易坏了)
所以买的卡,没有什么流量,,现在给个智能机当老人机用,又怕他乱按把数据打开了(不识字的),这样超出流量就是天价,
是从卡想办法,还是从手机上想办法?

网友A:
网页营业厅那边关闭数据就行

网友:
直接电话运营商客服,关闭号码的上网功能。

网友:
买的NOKIA的4G老人机,给孩子摔的已经不成样子了,但功能完好。

网友:
关闭移动上网功能,然后把快捷菜单里的数据上网的图标移除,再把桌面上的设置快捷图标放到加密文件夹里,这样处理后误操作打开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最后还可以在权限里把所有应用数据上网的权限都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页营业厅那边关闭数据就行

二楼是正解,很多手机有流氓软件在底层的

网友:
现在手机那么多的流氓软件确实需要小心注意下载

网友:
让客服把数据业务关闭。然后把手机卡上的短信中心号码改掉(删除一位好像也行),这样就发不了短信了,但能收到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营业厅那边关闭数据就行

网页营业厅?移动app上能操作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页营业厅?移动app上能操作不?

一般都行,也可以打1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