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到一个华硕的主板,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假的呗!

楼主(2025-04-17):
华硕客服查不到信息
应该是华硕的,但是好像是H110T改丝印了,改成的B365

网友:
我还用多年前的老电脑,现在这些那些配置都不会分辨性能强弱了。不过主板做不了假吧

网友:
应该是某种MINI小机型的,不是零售的台式机主板,所以查不到。
要用19V外置电源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华硕主板的风格,,,

个人认为是真的

网友:
这东西没人造假吧

网友:
主板假的很少吧,与其担心假的,不更应该担心是不是翻新的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工控使用的多, 没在市面上流行的.

网友:
玩软路由,nas类的小板,只要价格合适,使用稳定,真假都不重要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假的应该很少。

网友:
真的,但是为某集成商制造并供货的,要保修,只能找集成商

网友A:
这个可以上八代还是九代。手里一个6700 和 7700还在吃灰。有个i3 8100和H310但是嫌机箱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上八代还是九代。手里一个6700 和 7700还在吃灰。有个i3 8100和H310但是嫌机箱太大 ...

这个6-9带都能上,好像还能上志强

网友:
个人而言是真的,一眼看就是华硕的做工

网友:
就是华硕h110改的,不过100和200300电气结构大差不差,换个桥片卖而已

网友:
应该是H110T改的

网友:
怎么看都不假

网友:
应该是整机里的板子,正品无疑

网友:
那几代的主板其实就是换BIOS。

网友:
asus logo那么大,不可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