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双网络双硬盘物理隔离卡(VICTORY IDEA V150)

楼主(2025-04-17):
翻出来一张双网络双硬盘物理隔离卡,型号ZHUHAI VICTORY IDEA V150,2011年的产品,本来想发硬件博物馆的,但这年限说长也不长,这里人气旺就发这里了。

这玩意现在还有用处么(个人用户),网卡应该是百兆的吧

商家标上显示的11年12月

可以单、双网使用,背面有3根针可以互相短接

分别是内网、网卡、外网

这是硬盘接口,双系统,一次只能启动一个系统。忘了是不是在启动时可以选择的

网友A:
内、外网物理隔离卡,没看出来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B:
这种卡上个世纪政府机关流行过一阵, 个人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外网物理隔离卡,没看出来是怎么切换的。

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外网物理隔离卡,没看出来是怎么切换的。

继电器切换,有严重BUG;现在很少用这种物理方式切换了,有逻辑切换卡安全与稳定性更高了~

网友:
继电器切换毫无技术含量。美名其曰物理隔离。写着日本的白色的方块是继电器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卡

网友:
个人用不上

网友:
用的是WCH的芯片

网友C:
这个卡应该是在OS系统启动之前有个选择的界面,是启动到内网还是外网,进入系统之后也可以在系统中选择重启到内网还是外网,个人一般用不到这个东西,都是有保密要求的地方才用它。

网友D:
这个不就是继电器机械切换么,为何要搞成个PICe插卡、一堆芯片?
继电器的简单驱动电路,引个旋柄开关到机箱前面板,扳动选择内、外两档如何?

网友:
什么,双层购物卡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继电器机械切换么,为何要搞成个PICe插卡、一堆芯片?
继电器的简单驱动电路,引个旋柄开关到机 ...

这种设计就是防止开机进系统后正常运行时误触导致出问题

网友:
感觉个人用不上。保密单位估计都是单独的电脑吧

网友:
继电器分别控制网络两芯线 和 硬盘两芯线,
就成了所谓的切换卡,J1跳线座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网物理隔离卡,没看出来是怎么切换的。

没有硬件分开,应该是在启动时选择是内网还是外网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上个世纪政府机关流行过一阵, 个人用不上.

还有一些重要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应该是在OS系统启动之前有个选择的界面,是启动到内网还是外网,进入系统之后也可以在系统中选择重启 ...

好像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继电器机械切换么,为何要搞成个PICe插卡、一堆芯片?
继电器的简单驱动电路,引个旋柄开关到机 ...

应该是10楼回复的那么回事,进入一个系统后可以软件选择重启进入另外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