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雅阁异响 中控启动小音乐

楼主(2025-04-17):
雅阁中控平时上车插匙扭到中控通电亮屏状态,中控会有一小段启动音乐,再扭才打火启动发动机,今天开车外出时,第一次出现车在路上跑着的时候,哪段中控启动的小音乐会响起,屏也没有重启现象,回家的时候路上也听到同样的中控启动小音乐,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车机出问题了,中途自动重启了

楼主:
就是类似Windows系统开机进入系统的声音,不清楚是不是行车电脑的启动声音,估计是有线路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终于发现故障点了,七八年前平安送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过热重启,把电源线拨了就不响了

网友:
提示楼主该换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