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种开关电容升压芯片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5-04-17):
想用它来将单节锂电池升压5V,不需要电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用来给许老师电桥供电合适吗?
https://item.szlcsc.com/450645.html

网友A:
无感升压带载能力比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升压带载能力比较弱。

看来还是得搞DC-DC升压的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得搞DC-DC升压的才行

这个电路同时产生正负电压,不错,之前一乐坛友也是采用这个方案:
https://blog.csdn.net/qq_44406425/article/details/125186122

网友:
升压的话,要么串电容,要么串电感。

网友:
ne555就可以了

网友:
带载能力不行,而且只有一倍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同时产生正负电压,不错,之前一乐坛友也是采用这个方案:
https://blog.csdn.net/qq_44406425/a ...

优点是纹波低,用来给许老师电桥供电非常合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001-1-1.html

网友:
搞个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同时产生正负电压,不错,之前一乐坛友也是采用这个方案:
https://blog.csdn.net/qq_44406425/a ...

这电路结构第一眼看上去有种阻容降压(串联电容降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