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标称6v 800ma的线性变压器:粤威YW-800-6

楼主(2025-04-17):
买了个标称6v 800ma的线性变压器,给相机用,本身相机功率标称6v  4w,这样一算,这个变压器功率够了,可到货后插上一测试,空载就两瓦多,接上相机7瓦多了。问下大家,这样的线性变压器能超功率使用否?

网友:
看散热咯,超不太多是无所谓的

网友:
变压器款需要留意内部有木有稳压电路,不要空载10V满载6V哦.

网友:
变压器的最皮实

就是现在都铝线

网友:
6V 4W在工作时电流为0.67A,放心用

网友:
空载就两瓦多,太大了。要用就注意散热,短时间还行。

网友:
线性变压器是什么概念呢?

网友:
我买了几十个小变压器,小的1瓦 大的50瓦,都是铜线的,其实各种电子产品用得最多都是几瓦变压器也就几毛钱或者1-2元铜线成本,没有必要用铝线,100瓦以上的可能有铝线的。

网友:
空载电压如何?

网友:
感觉原来很多这种存货不知干什么用。

网友:
变压器的最皮实

网友:
没问题,带负载不是大约就6.8瓦吗,空载2瓦也不都是发热啊,无功功率也算在里面吧

网友:
给相机用是哈意思?

如果不是充电,是供电,应该需要加稳压设备才可靠

网友:
这种电源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整流滤波输出。

网友:
线性变压器耐操,不怕烧的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