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雄极光 订货号PAK567090 LED盘灯

楼主(2025-04-17):
60cm*60cm的,外置电源。

名称,参数。

配套的电源,

6条灯珠条串联,每条有6个灯珠,不是铝基板,

灯条用螺丝固定在外壳上,

6个灯珠是并联的,

灯珠的散热是问题,铝基板还可以导热。纤维如何导热呢?

谢谢欣赏。

网友:
现在很多便宜的LED灯都是你这样的,简单粗暴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样,管他呢坏了直接换灯,以前我都是换灯珠,但换的灯珠很难匹配,换没几天时间其它灯珠又会坏

网友:
驱动器也不裸一下,差评

网友A:
纤维板可以早点坏鸟。。。。。。。。。。。鸟

网友:
买个灯条装上又能接着用

网友:
每个灯条6个灯珠,3颗固定螺丝,还是环氧基板,散热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纤维板可以早点坏鸟。。。。。。。。。。。鸟

不许学猴子说话

网友:
感觉质量一般啊

网友:
这牌子算不错的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纤维导热不怎么样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家从灯管就用的三雄极光的,质量还可以

灯管正常寿命,led灯具目前还没见坏过

网友:
灯板上用的高压灯珠挺耐用,损坏率不高

网友:
三雄极光的质量也还好吧

网友:
铝基板可以导热。纤维板可以通过加大敷铜面积导热,效果不比铝基板差。

网友:
我在三雄里干过他们家产品中规中矩,供应商也算可以,部分产品用的是国外品牌的灯珠

网友:
以前买过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