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大神:咸鱼上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5-04-17):
闲鱼上买其它玩意送了几个蓝牙耳机,亏电充上,但是只有左边耳机响,这个怎么搞

网友:
竟然用的菊花鼠标...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网友A:
先确认一下没声音的那个有没有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没声音的那个有没有充满电

怎么确认?

楼主:
都是左边好的右边没声

网友:
垃圾箱是它的归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左边好的右边没声

会不会是右耳跟左耳的不配套?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没啥好研究的,自己没技术就扔了吧。

网友:
鼠标不错的说

网友:
还是拆电池算了

网友:
送的可能就是瑕疵品

网友:
是所有的都是右耳不行还是其中一对的右耳不行?  单插右耳到仓里看看仓灯亮不亮。手机蓝牙线删除已经连接的这个耳机,然后两个同时拔出,等待蓝牙扫描,等待时 双击 右耳,或者双击左耳,然后再到手机里去连接蓝牙看看。都不行 说不定真是随机配的,不是一对。

网友:
先把电充满了再说吧,有可能就是右耳的亏电更多。。。一般主控在右边,但不绝对

网友:
应该电池不行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没技术就扔了吧

网友:
耳机开壳很难开的,会留痕迹

网友:
一般都是不响的那边电池彻底坏了,直接拆开更换,不过建议还是算了,修好也是得不偿失

网友:
这种耳机续航能有多少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