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元EV360创酷版组合仪表无显示电路维修

楼主(2025-04-17):
5年快回本的999比亚迪元EV360组合仪表(SCEA IHB2)突然不显示了,只有左右转向和钥匙检测能亮灯
这明显就是供电的问题昂,8848汽车学苑一顿查资料

38/39脚加电,11/12地...

心里也有数了摸黑开拆,连夜修
先确认保险都没事

看来问题在里面

高配的EA和低配的EB应该不一样

这种故障先查电源,几个电容正极扫一遍

其他还好,到MCP8366D芯片后面的电容没电了

后面的3.3v自然也没电

继续查资料,国产的,BYD用的多,中文的pdf看着舒服...
6脚没输出,芯片挂了,顺着电路查反馈电阻算下来就是个5v DC-DC

先用手机充电器加个5v试试

亮了,恢复正常,凌晨2点兴奋异常!

电流不过0.4A

剩下就是怎么搞这个5v了
x宝一查原芯片要1x块,抢钱
12V-5V多的是

有N年前改点烟器充电头的MP1470

有行车记录仪的电源

凌度F8的,数码显微镜谋划中....

还有玩具充电头

就用最小的1470那个板方便布置,飞个线再用704固定好

同时注意到原芯片有个EN使能,以为受控
只加39脚的常电,MCP8366D的7脚也有5v屏却不亮,看来都是常电,不管了先用着

装车交工

网友A:
外加一块电源版?

网友:
起死回生!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加一块电源版?

买MCP8366D又贵又得等,媳妇盲开2天了
手上现成的DC-DC,主打一个不花钱

谢谢版主给的精华
呃,+40-120元的收益搁哪呢?怎么用?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才是维修的意义。

网友B:
楼主牛逼class!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厉害

干加电维修的喜欢用这种通用模块替换电源部分,又快又简单,修卫星接收机的,修有线机顶盒的,都喜欢这么干,反正在里面用户也看不见,功能恢复了就ok

网友:
我修交换机也是这么搞的,急着用,直接外挂电源模块

网友:
尽量修旧如旧吧

网友:
维修佬的手里就不用不上新的

网友:
不错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8848也记住了,查汽车资料好帮手。不知费用怎样?

网友:
还是买芯片回来更换为好,这种外挂看着不好看啊

网友:
8848网站查资料收费不?

网友:
8848免费不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的,厉害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车规级电源模块哈哈

网友:
中文检修手册不错,技术不错

网友:
要注意一定要固定好电路板,否则要是松脱造成短路故障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车用的还是保险点好,换个芯片,成本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class!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厉害

干加电维修的喜欢用这种通用模块替换电源 ...

手里头得有不少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