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SP65S破壁料理机拆解

楼主(2025-04-17):
今天拆解苏泊尔的SP65S破壁料理机
备注:这款破壁料理机安装上机头(并且要确保盖子闭合良好)LED显示屏才能显示。

破壁料理机的下边

铭牌上的型号及参数

去掉底座

主控板背面

苏泊尔定制的主控芯片,型号为DS581-32

开关电源激励芯片型号为PN6064

这款料理机采用触摸按键

开关电源部分

开关电源变压器

采用三友的继电器

817C光耦用了两个

LED数码显示模块

采用BTA16大功率可控硅

丝印ZLFY的蜂鸣器

10A的保险管

主控板型号

霍尔传感器用来检测电机转速

圆形转盘上镶嵌有永磁磁铁

电机为铝线线圈,功率350W,每分钟转速13500转

用于保护电机的过热保护器

网友A:
九阳和苏泊尔合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和苏泊尔合并了吗。

这款破壁料理机没看到九阳的任何信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破壁料理机没看到九阳的任何信息啊

九阳SP65S破壁料理机拆解

你的标题是九阳的。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  碳刷灰尘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SP65S破壁料理机拆解

你的标题是九阳的。

谢谢提醒,已更正

网友B:
搅拌电机铭牌上标功率只有350W, 外铭牌上标搅拌功率1200W,怎么实现的?还是虚标?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搅拌电机铭牌上标功率只有350W, 外铭牌上标搅拌功率1200W,怎么实现的?还是虚标? ...

负载瞬间峰值功率

网友C:
拆解详细,图片清晰
它是哪儿坏了?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详细,图片清晰
它是哪儿坏了?拆着玩?

没有坏,拆开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外观看着普通,内脏还可以哦

网友:
这电机功率也虚标!
看到标铝线就不用去刮了!
做工总体还可以!

网友:
350w的电机,功率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搅拌电机铭牌上标功率只有350W, 外铭牌上标搅拌功率1200W,怎么实现的?还是虚标? ...

搅拌时加热功率会下降,整体功率是1200w

网友:
看线的颜色就很大可能不是铜,还好大仓都是直接表明的了,,,,我家那个标的是800W和900W。也是铝线。。。。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样子的看

网友:
350W的单相串励电机,功率够大,不是玩具破壁机能够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