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用FC3379主控复活了金士顿u盘,但是只能识别一分钟

楼主(2025-04-17):
我是ft12808unc2金士顿64g的u盘。用3379主控复活了,量产工具也识别格式化了。但是每次插入电脑。刚显示没两分钟又没有了。这是焊接虚焊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哦,也有可能板子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的U盘板子没有发热吧,如果是没有发热很严重,可能是出现了坏块,量产的时候没有抓干净

网友:
跑个圈抓坏块!

网友:
QLC颗粒建议勾选强制半容pSLC

网友:
也可能是主控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