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问下如今是否还有便宜的电磨

楼主(2025-04-17):
记得前段时间出现廉价的电磨,可以没入手,现在想问问是否还有机会,准备想弄个平时DIY使用

网友:
网上平台搜 搜,会有的。现在网购,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网友:
十一二点的时候到零点,在拼多多多游荡一下,运气好多半会碰到。

网友:
各平台搜,搜多了平台会推送的

网友:
与其在山脚犹犹豫豫,或在山腰停停歇歇 ,不如一股作气直达顶峰欣赏风景

网友A:
先买的220V插电的,很好用,后来在论坛看到的几块钱的科麦斯和美耐特,效果一般,还是220V的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买的220V插电的,很好用,后来在论坛看到的几块钱的科麦斯和美耐特,效果一般,还是220V的好使。 ...

是不是无刷的?我那个是220通过开关电源降压调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无刷的?我那个是220通过开关电源降压调压的

有刷的,220V插电的是一个小个头船型开关,一个滚轮调速开关。那俩小的电磨是自带了12V2A电源适配器,不调速。

网友:
小的是玩具级别,干不了活,上周末我的电源就炸了,还是买插电的靠谱,劲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买的220V插电的,很好用,后来在论坛看到的几块钱的科麦斯和美耐特,效果一般,还是220V的好使。 ...

以前在厂里用过这种220v电磨,同心度和力度都很好,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还是220V的好用 特别要注意安全

网友C:
我认为便宜的好的只有这种,别的都差一大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无刷的?我那个是220通过开关电源降压调压的

你看那个黑色眼睛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碳刷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便宜的好的只有这种,别的都差一大截。

单节18650电池够力吗?还没有调速,使用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节18650电池够力吗?还没有调速,使用不方便吧!

作为一个电磨用于打磨,我觉得很方便很好用。当然,你一定要让它去干手电钻或其它工具的活,那估计是不行的,指望一个小电磨打天下是不现实的。

网友E:
惭愧,我玩了这么多年DIY,都没用过电磨
便宜的看不上,贵的又觉得没必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惭愧,我玩了这么多年DIY,都没用过电磨
便宜的看不上,贵的又觉得没必要买 ...

买个最便宜的,在此基础上DIY,最终弄成自己满意的,现在只有这么搞了,没钱没办法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便宜的好的只有这种,别的都差一大截。

这个用6MM的旋转锉会不会用着用着就松了?现在用的科麦斯那款12V插电的,锁头看着和这个差不多,压的劲大一点就松

网友:
锂电无刷的大电磨机也很好用,6毫米夹头,上合金旋转锉 ,20毫米厚的路灯底板,预埋歪了几个螺丝孔,过去几分钟就搞定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6MM的旋转锉会不会用着用着就松了?现在用的科麦斯那款12V插电的,锁头看着和这个差不多,压的劲大 ...

合金旋转锉使用时,即使夹头旋紧不松,有时也会逐渐往外退出,这是因为旋转锉有螺旋角,切削时有向外拔的力,这个使用中应该随时检查。电磨的夹头都是这样,即使用所谓的ER夹头也会向外拔的。就像数控机床用带螺旋角的铣刀切削,如果用ER夹头就不可靠,铣刀容易逐渐退出,造成工件报废,所以多数铣刀是用侧固式刀柄,也就是所谓的威尔登夹头来锁紧,是靠螺钉头部的锥面来卡住刀杆上的锥面,这样就绝对不会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