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 SANWA CD772换芯需要校准(已成功)

楼主(2025-04-17):
收的表,开机,判断是主控坏,遂买芯片更换,第一次换芯片,换后第一时间确认电阻档,不归零,30几欧,多次拆开洗刷主控引脚及周边,终归零,电压电流档位需要校准,不知道扭哪个,求助知道的专家,跪谢!

网友A:
如果你在更换的过程中没有拧过这些校准电位器,那么大概率你只需要找到基准电压电位器就可以。看图走线很累,告诉你方法你自己找一下,根据fs9721手册找到基准输入pin,这个pin连着的那个电位器就是。
先输入dc 3v或3.5v对照更高位的表把这个调准了。再测一遍,大概率是都准了,如果还有不准的档位就留言,一步步来

网友B:
手册 自己找吧,FS9721_DataSheet_产品说明书:https://www.mydigit.cn/thread-97385-1-1.html

网友C:
我是打上记号逐个试

网友D:
芯片坏了,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坏了,什么现象?

多次开机,电压档有时几百mV,有时又几千V,测电压没反应,电阻档显示0,通断档显示0但蜂鸣不叫,按键有效滴滴,故判断为主控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 自己找吧,FS9721_DataSheet_产品说明书:https://www.mydigit.cn/thread-97385-1-1.html

这个中文手册很有帮助,已基本校准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更换的过程中没有拧过这些校准电位器,那么大概率你只需要找到基准电压电位器就可以。看图走线很累 ...

确实如此,根据你说的方法,结合另一朋友@haihai885809 提供的中文手册就调整了一下89脚的基准电压(VR1),基本完成了电压电流的校准,没有其它基准源,能用就行了,我要求不高,另外的几个电位器功能也暂时没研究,谢谢

楼主:
这个中文手册很有用,参照一下基本校好了,就调整了vr1的基准电压,其它几个电位器还没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打上记号逐个试

主要这个电位有点多,我知道坛里有专家知道,也好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这个芯片带程序吗,我也有块一样的表,之前换了一个无法开机,怀疑芯片有程序,一直没弄还在抽屉里面躺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带程序吗,我也有块一样的表,之前换了一个无法开机,怀疑芯片有程序,一直没弄还在抽屉里面躺尸呢 ...

自带程序,不需要后刷,买到换上就行了,不开机除非你的表还有其它问题,换前能开吗?

网友F:
这不是国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国产的吧

感觉应该不是

网友:
学习一下如何校准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根据你说的方法,结合另一朋友@haihai885809 提供的中文手册就调整了一下89脚的基准电压(VR1 ...

其它的不要动,除非你有相应的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程序,不需要后刷,买到换上就行了,不开机除非你的表还有其它问题,换前能开吗? ...

换前能开,换后开不了,原换回去又能开了,或者你发个你买芯片的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