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挖坑填坑-用导电胶布修石英机芯

楼主(2025-04-17):
先发效果

再说经过
家里老人是锅炉工,喜欢戴手表,
天美时入不了老人的审美
我也不敢买太贵的,买过六十多的丹阳造

戴两年表链坏了,
又买了个一百多的冠琴

戴两年表链又坏,电池也没电了
自己换了真皮表带
但我换电池没经验,
一不小心给电池侧边弹片撬断了

这个弹片和背板一体,
铆接在机芯上还真没法换
思来想去,找到导电胶带,贴上去好了
可靠性需要时间验证

网友:
上海老表估计喜欢

楼主:
补充说明:其实我换电池弄坏弹片已经三年多了
当时不知道到怎么修就一直放着,
今天突然想起来,用导电胶布试试
在京东两百多买了个机械表给老人戴

我推测百元手表的受众,主要是老年群体
买过表的这两家店现在都无了

网友:
接触良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挺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亏大了啊,这种玩具机芯的,还卖一百多,太杀了,要说十几块二十块,表壳表链耐用也就罢了。还不如买机械的普通手表,老人每天动动手上上发条还能锻炼下手和脑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全防的电子数显手表,才几十元,而且还带语音报时,适合老年人;不要买指针式的。因为我也是老年人。

网友:
没点事!照喝啤酒,因为手表的后盖会把电池紧紧地按在里面!原来我也手贱过,也是翘掉弹片,我是用剪了块胶布贴上。现在是电池用一年,换的时候再换一块胶布

网友:
思路不错,我也敲坏过,当时没想到好办法,用手边的点焊机直接把电池点焊上了

网友:
这东西修理的不错,后面还有表盖压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全防的电子数显手表,才几十元,而且还带语音报时,适合老年人;不要买指针式的。因为我也是 ...

买个华为手表啊,还能监控健康状态。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全防的电子数显手表,才几十元,而且还带语音报时,适合老年人;不要买指针式的。因为我也是 ...

这种偏好类似衣服鞋子,
我家老人就要指针的,
平时干活也不摘,真不敢买太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华为手表啊,还能监控健康状态。功能强大

老人接受不了,年龄越大越守旧

网友C:
楼主的石英表的机芯档次比较低,国内的品牌比如如罗西尼等牌子的表都是外壳做的比较好,里面的机芯也很一般,但是比楼主的要好,一般以2035的居多,质量和寿命还说的过去,准确度真的不错。普通机械表还是算了准确度一般,还需要定期清洗维护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亏大了啊,这种玩具机芯的,还卖一百多,太杀了,要说十几块二十块,表壳表链耐用也就罢了。还不如买机械的 ...

确实,但国产石英手表这个品类被做烂了
我买的号称全钢表头,但两年后从锈蚀情况看更像锌合金
表链也是一言难尽,我对这类产品没有一点购买欲望,奈何老人喜欢

网友:
机械表的确是个坑,还要保养,哪怕是最便宜的。后来买了个卡西欧三眼指针石英表就省事了,定期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最便宜的维修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石英表的机芯档次比较低,国内的品牌比如如罗西尼等牌子的表都是外壳做的比较好,里面的机芯也很一般 ...

确实,我没太研究过手表
但看大品牌的审配都是商务风简约风
但老人喜欢这种土豪金/城乡结合款式,
我在飞亚达罗西尼等品牌抖没找到,
最后定的这个一百多还算这个款式比较贵也有个品牌,结果还是踩坑了

网友:
飞亚达罗西尼这些表壳做工确实是比较好的,低价位的基本上都是2035的机芯,就是没有钻石轴承的那种。要是带宝石那种价格就上去了,走时精度真的很好,一年也查不了几秒。就是一年半换一次电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