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便携风扇

楼主(2025-04-17):
航模小马达,10级调速,最大档位有点要飞的意思。
数显电量和档位,脑袋角度可调,可以很方便自己换18650并联,4056充电管理,无刷驱动芯片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电路板上好像没看到锂电保护芯片,但实测2.85v左右自动停。
拼多多用券19不到入手,感觉挺好。

网友A:
两块电池外观居然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外观居然不一样的。

这么便宜是有原因的

网友C:
换动力电池会更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动力电池会更猛

爽到停不下来。。。

网友D:
这个是这样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扇的扇叶。在最快转速的时候只能坚持30秒,然后那个塑料转轴的中间就会更扇叶直接碎掉,然后导致中间是个洞转轴的空转,然后单电池版本的板子是黑色的双电池版本板子是绿色的双电池版本。他c口加了识别电阻快充的充电器都能识别单电池的只能接5伏的。然后那个我之前就是碎了一个扇叶,然后换货他又直接寄了一个碎掉扇叶的过来,然后再退换,他又寄了一个单电池版本的过来,然后单电池的最大的电流是2.2安,然后双电池的最大电流是2.4安然后那个充电芯片,双电池版本的是lr4056,最大充电功率只有三瓦,然后单电池版本的是lp4056,最大的充电功率有4瓦,但是这个芯片发热量非常大,烫手60度以上。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反正我以前把那个lr4056换成tp4056是没用的,直接芯片就烧了。然后单电池版本的风扇扇叶动平衡非常差,双电池的经过调教的动平衡很稳定,所以到手以后这个风扇的振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外观居然不一样的。

右边灰色的电池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是有原因的

买来只有一颗电池,我自己随便加了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这样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扇的扇叶。在最快转速的时候只能坚持30秒,然后那个塑料转轴的中间就会更扇 ...

最高速试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很平稳啊,没有碎裂和明显振动。
我买的是单电池版本,确实typec识别电阻省略了,但留有焊盘,得闲自己加上也不算太难。
4056本来就是线性锂电充电芯片,发热大是正常的。

网友:
无刷驱动芯片

网友:
双电池版本板子C口加了识别电阻,快充充电器都能识别,定价肯定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这样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扇的扇叶。在最快转速的时候只能坚持30秒,然后那个塑料转轴的中间就会更扇 ...

建议自己买5叶航模螺旋桨换上,强度比自带叶片好。坑人的是无刷电机紧配合含油轴套铆接,换滚珠轴承太难。

网友:
风力很大,外出很适合

网友:
我也买了,声音太难听。准备换航模扇叶试一下

网友:
这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要飞?去弄个铅坠加里面当配重

网友:
航模小马达转速太快,小孩子还是别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