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对wifi天线有了解的么,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5-04-17):
淘宝上买的3db小天线,拆开看了下里面就一个铜片,平时拆开天线不都是扭成各种形状的么。

网友:
这个类似于PCB印刷电线吧

网友:
真货

你说的那种全向天线不一定是螺纹的,很多现在都是PCB在里面画了个线路就当天线用,其实只要能用问题都不大

网友:
不算假,wifi天线本来就不需要很大,尺寸越大越难匹配

网友:
天线很简单但学问大

网友:
只要是导体都可以当天线用。

网友A:
这个是5.8G的频率的吗

网友:
一些小主机上就是用这种天线。可以用。

网友:
AP里面的天线也是个小铁片

网友B:
印刷天线吗,图上关键细节看不清。

网友C:
印刷天线吧,您讲的那种弹簧样式的和这种不一样
对于这种高频的天线,设计和生产要求都非常高,尤其这种高频天线,尺寸越大要求精度就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5.8G的频率的吗

2.4G和5.8G双频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刷天线吗,图上关键细节看不清。

不是印刷的,就是一个小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刷天线吧,您讲的那种弹簧样式的和这种不一样
对于这种高频的天线,设计和生产要求都非常高,尤其这种高 ...

印刷的我就不觉得奇怪了,他就是一个椭圆的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