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20液压钳的小磁铁

楼主(2025-04-17):
这个小磁铁要放在凹坑里,那个小坑里有个孔直通单向阀的小钢珠,很近。这个磁铁应该有两个作用,一是用来吸住那个小钢珠,这样液压钳钳头向下时,还能让钢珠压住孔洞,不用另外设置弹簧。二是能吸住铁屑杂质,让液压油洁净。

网友A:
这是压六角端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压六角端子的吧?

压接线鼻子的...

网友:
前几天还借一个用用呢

网友B:
头次见到磁铁吸住单向阀滚珠,吸附铁屑。以前见过机油过滤器有磁钢。

网友:
看接动力线的那几个电工用过这东西,老费力了,卡卡用力

网友:
单位上一直在用,的确没有在意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磁铁吸住单向阀滚珠,吸附铁屑。以前见过机油过滤器有磁钢。

单项阀是一大一小两个钢珠组成,大钢珠由弹簧压着,小钢珠没有,那个地方很难设置弹簧,估计只能靠着重力堵住下口或者靠吸铁石吸住。大小钢珠之间的部分连着一个活塞,随着活塞运动,液压油由下向上流动。

网友:
这个磁铁有点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磁铁吸住单向阀滚珠,吸附铁屑。以前见过机油过滤器有磁钢。

据说机油过滤器里的磁钢能吸附铁宵,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机油过滤器里的磁钢能吸附铁宵,不知真假。

吸附铁屑肯定有用,你看我这个白色挺干净吧,那是我擦干净了,刚打开时黑糊糊一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压六角端子的吧?

有几个不同的接线鼻子都可以压

网友D:
如果是单向阀的一部分,应该还是弹簧更稳定

网友E:
同样大小的磁铁,厚度越大磁力也就越大,如果空间大,还可以加几个,,,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向阀的一部分,应该还是弹簧更稳定

但是上方没有设置弹簧的位置,上方直接是另一个较大的钢球,放置弹簧,直接就抵在上方的钢球也可以,这个弹簧要特别小心绕制,防止夹在上方钢球与基座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大小的磁铁,厚度越大磁力也就越大,如果空间大,还可以加几个,,,谢谢分享 ...

好主意,现在总是不能朝下启动,等我再加几个铷铁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