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56/4057锂电池充电芯片损坏的一个发现

楼主(2025-04-18):
最近连续坏了1个4056,1个4057,经过仔细溯源,排除掉反接、过压等常见损坏原因的可能。
剩下唯一的共同点是,在损坏前都曾经取下过电池,然后又装回电池。然后就发现4056/4057已经损坏。4056发现的比较及时,发现原因是在没有充电的时候有明显温热。4057的损坏发现的比较晚,经过大约20个小时的放电锂电池已经彻底没电。

猜测是4056/4057锂电池充电芯片在拆装电池的瞬间容易因为电池电压的冲击而击穿。
查询各个4056/4057厂家的datasheet,都没发现有此类损坏方式的提示。
有没有哪位兄台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你是拆下之后又装反了吧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情况,但我的情况 是电池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下之后又装反了吧

非常有可能的

网友:
4056我个人用的没有出现问题,只有几次输出短路和电池正负极装反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下之后又装反了吧

这种简单的问题我会不知道?

网友B:
没道理啊,真这样地话应该有大规模的反馈才对...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见过4056的说明书,厂家说充电时不允许使用,但一般都是一边充电一边使用,输入短路过,芯片烫手但没坏

网友:
短路和接反烧过3个4056,没试过其他原因坏的

网友:
充电过程中取下和装回电池,换电池不就是这样吗,损坏应该有其原因吧。

网友:
我还是想买有电感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道理啊,真这样地话应该有大规模的反馈才对...

我以前也没发现这样的问题。就最近连续2次。

网友:
我也是这样  最近买的一批都是这样 一直还找不到原因
而且这次的产品 在没有负载不接电池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在4.1到4.2之间乱跳
他坏得很有个性
芯片丝印是4056e
故障表现为充电电压变成3.5v左右
一开始我怀疑是不因为tpye -c接口插拔时高电压 烧芯片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做过拆电池的动作不知道是不这个原因

想换一片4056h的 试试 但在宝宝上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都是4056a和4056e的
如果想试怕是只能自己焊了!

网友:
4056输出端要接个电容呀

网友:
只碰到过电池装反了,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