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开卡 SM2259xt2 + Th58tft1v22ba8h

楼主(2025-04-18):
买到一个m2固态,不认盘,主控SM2259xt2,东芝的颗粒,颗粒型号Th58tft1v22ba8h查不到,id如图所示,求大神开卡固件。

网友:
有的,先潜一下水找找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目前最新的了,试试吧

网友:
有结果了嘛

网友:
能开卡 但是格式化就卡住了

网友A:
BICS3应该直接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3应该直接开啊

开不了,识别也正常,就是开不了,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