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宽频天线制作和一些天线驻波测量

楼主(2025-04-18):
打版了一个圆形超宽频天线,一直没找到接头,好巧不巧一根修过的宝锋uv5r的原天线再次断了,就把sma母头留下了。正好焊到宽频天线上。

用706胶粘好。

天线接收效果还可以,配合泉盛k5,用来接收VHF和HF信号。
宽频天线制作完成,有空就把天线都测量下驻波。
驻波表现最好的是宝峰uv5r的天线,意外的是先创的880A和880S天线,400Mhz驻波在1.5附近。

驻波不等于天线增益,只表示把能量传播出去的效率。
上面数据都是5w功率,使用机械驻波表测量。

网友:
不超过2的驻波,都能算是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
玩射频 好高深啊

网友:
这个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大多数玩电子的都玩不好天线

网友:
天线还能做成这样

网友:
机械驻波表??!!!第一次知道这玩意!!什么原理?

网友:
天线看起来最简单,甚至一根铁丝就能行,但感觉里面的学问老高了,匹配不好频率就是白做

网友:
还好,离电视台发射天线比较近,还没有玩这个天线。

楼主:
现在有天线分析仪,比驻波表好用,这驻波表十年前的了。

网友:
这样测出来也没啥用, 天线是个系统工程   学问可大了

买个网分吧   管用多了

网友:
感觉挺高级的样子

网友:
表不错,这个型号很有名嘛,我这样没玩过的人都听过它了,这个天线,对功率影响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