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中兴光猫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5-04-18):
昨天上午片区停电倒负荷,再来电的时候家里上不了网,路由器红灯闪烁,正常应该是绿灯常亮,光猫电源蓝灯闪烁,无光纤信号。将两个设备全部重新启动,故障依旧。死马当作活马医,换个电源适配器试了一下,光猫正常了,说明是适配器坏了,万用表量空载电压5V,于是拆这个适配器。刀片大法后,发现是两个电容鼓包了,一个是400V 4.7ufa,一个是16V680ufa。手头没有合适的电容,要么体积大,要么容量小,由于空间限制,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换了400V3.3ufa和16V470ufa。空载12V,试机正常,其实也不会修,只会换电容。

网友A:
这个电源看上去像三剑客用的9V电源。。做工很一般,因为停电电容鼓包难怪了。

网友B:
停电鼓包是受电源冲击影响吗?家里是否装过欠压保护器能避免这种故障?

网友C:
报故障装维上门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看上去像三剑客用的9V电源。。做工很一般,因为停电电容鼓包难怪了。 ...

这情况我今年在家时也遇到了,我是为了安装油烟机,自己断的电。
重新上电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没有Wifi了,然后去看光猫,发现上面所有灯都不亮。
这个光猫供电是12V1A的,故障后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只有11V的样子。
我找了个显示器的12V适配器插上光猫就亮了。再插故障电源,光猫的电源知识灯微闪一下就灭了,说明就是那个适配器坏了。
把这个坏电源拆开,发现输出电容鼓包,记不清是680uF还是820uF的了,也是找不到那么大容量的,就装了470uF的,电容换了后输出12V就正常了。

网友:
图片拍摄的不错,最低限度,我能看出是电容怀孕、、、、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电鼓包是受电源冲击影响吗?家里是否装过欠压保护器能避免这种故障?

应该不是停电再来电造成的鼓包。
还是因为长时间使用造成的,至少我家里的光猫是长期不断电的。
我家那个光猫用了差不多十年了,能坚持这么久,质量也不算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看上去像三剑客用的9V电源。。做工很一般,因为停电电容鼓包难怪了。

华勤光猫的电源https://www. ...

感觉你这个简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电鼓包是受电源冲击影响吗?家里是否装过欠压保护器能避免这种故障?

应该是时间长导致的吧,有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故障装维上门换电源

也想过,还得等几个小时,自己修好先凑合用,等把光猫烧了一起换

网友D:
故障不是停电引起的,而是这个电源早就有问题了。
你可以试试,通电一段时间后,电压会升到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不是停电引起的,而是这个电源早就有问题了。
你可以试试,通电一段时间后,电压会升到12V的。 ...

同意。只是一停电再也开不起来了,带负载的情况下很难升到了。

网友E:
做工太差,空载功率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太差,空载功率偏大。

怎么判断空载功率大的?

网友:
直接给装宽带的打电话,他们会上门给你换个新的路由器

网友:
9V的中兴光猫电源适配器故障率还是比较小,输出电流不大

网友:
这么大工具架不像没电源的手

网友:
共进电子做工算不错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里面的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电源的负载能力下降,空载测电压是正常的,带负载电压就会明显下降,导致后面的设备不能正常启动,已经正常启动的设备有时候是能够维持工作的,一旦断电后就不能正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