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知道一颗大功率led的工作电流和电压

楼主(2025-04-18):
有一个汽车雾灯上拆下来的led灯,想要改造成一个台灯,但是这两颗led没有任何参数,也没有驱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电压电流来点亮。实测两块led是串联,5伏时点亮100毫安,随着电压上升,电流也上升,到9伏1安,我就不敢再试了。那么这个led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到底应该是多少呢?谁能知道该怎么测试?

网友A:
汽车上最高电压发动机启动,发电价输出14.5v左右,你看下这个灯有没有稳压恒流的电路

网友:
只能从原来拆它的板子上找找线索了

网友:
汽车用的电压至少12v以上,肯定有恒流电路的!led盲测也就你这样了!散热良好情况下可以再加一点电压!

网友:
汽车灯能搞台灯?显色值会高吗?适合做台灯吗

网友:
一定要光扩散板,不然很伤眼睛。
看10ma时的电压,然后提高电流,灯珠两端电压是10ma的120%的时候基本上是额定满功率状态,

网友B:
看核心,放大镜看内部,单核心一般不会超过3W,多核心一般一个核心也不会超过3W,然后看亮度,用恒流电源,电流控制在100毫安,电压上调,调节到电压不再线性上升时记录电压,电源调节到这个电压,电流慢慢上调,无电流法再升高时就是LED的工作电流!

一般这种照明LED的电流都是以300毫安为基准,不并联或多核心的情况下只小不大。
绝大部分的LED驱动电流都是250ma啊,270ma啊300ma的,也有600ma,550ma的,看LED怎么串并联组合!

网友:
什么都参数都没有不好搞,只能凭经验,反正我都用恒流模块慢慢加电流,同时观察电压的变化情况 ,确保电压最高不让它超过3.4V(单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最高电压发动机启动,发电价输出14.5v左右,你看下这个灯有没有稳压恒流的电路 ...

我手里这个不带恒流电路,所以才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核心,放大镜看内部,单核心一般不会超过3W,多核心一般一个核心也不会超过3W,然后看亮度,用恒流电源, ...

收到,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最终确定了电压和电流了吗?

网友:
一般是有配恒流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核心,放大镜看内部,单核心一般不会超过3W,多核心一般一个核心也不会超过3W,然后看亮度,用恒流电源, ...

经过测试,按这种方法稳定电压为5.8V,电流为250mA
但看这个散热规模,我觉得这个单颗功率不太可能只有0.75W

这个颗粒非常小,只有1mm见方,肉眼看不到里面的构造。
我能拿出来的微距设备

能拍出来的效果也就这样了,直接看屏幕时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小黑点

最后想到小时候观测日食的方法,用镜头把LED投影在白墙,可以隐约看到里面有排列整齐的4x6方阵黑点

这个能算是多核心的LED吗?如果是,应该如何计算电压电流?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按这种方法稳定电压为5.8V,电流为250mA
但看这个散热规模,我觉得这个单颗功率不太可能只有0. ...

我刚刚看到你后面补充的图片,发现灯珠旁边的好像是一颗电容不是分压电阻。那我推测还是恒流供电的。以前老式白炽灯泡雾灯功率约35W,白炽灯光效好的有20lm/W,35W就有700lm的光通量。如果换成LED的话,2颗LED每颗要有350lm。LED的光效110lm/W算比较好的,毕竟雾灯的话显指肯定也不能太差,光效低的应该也不会差于90lm/W,折中按100lm/W计算的话,单颗LED功率为350/100=3.5W。那两颗就是7W,你测过9V时有1A电流,也就是9W时有1A,那7W时电流应该低于1A,你可以调低电压,待电流电压乘机为7时看下电流是多少,这个数值就是额定电流。
5楼给的方法对于一般的LED测试是没问题的,但是车用LED我怕厂家给的冗余度太高,比如用一颗6W的LED限定3W使用,那用这个办法是没法测出额定值的,因为像一些cree的LED可以超标准电流两倍都是常规操作。
然后你在13楼测试5.8V0.25A,这个似乎测错了,这样两颗LED的总功率是5.8*0.25=1.45W,而5楼说的单颗LED就可以有3W了。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灯板的额定电流不止0.25A的,串联VF值肯定也不止5.8V。

网友:
适合做台灯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颗大功率led的工作电流和电压 。

网友D:
有基本参数可以参考吧,以上很多坛友说的

另,这个是雾灯的,是本来就是黄色光还是灯罩是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看到你后面补充的图片,发现灯珠旁边的好像是一颗电容不是分压电阻。那我推测还是恒流供电的。以前 ...

之前用的是简易可调电源的电压电流,测试发现那个可调电源的表头误差不小,重新测试了一下,,按照我在网上搜到的大多数车灯LED单颗电流1.2A,此时电压稳定于7V(此时电源表显8V1A),这样恰好单颗LED电压是3.4V,8W的功率也是比较合理的,长时间工作散热片微温,这样看时不时可以认为我使用这个灯头用这个参数就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基本参数可以参考吧,以上很多坛友说的

另,这个是雾灯的,是本来就是黄色光还是灯罩是黄色? ...

这个不清楚,卖家说的。我也很怀疑,但是这个作为日间行车灯体积小了,作为大灯似乎功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