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车电池最薄弱的环节是哪个位置?为何撞个水泥桩就能起火?

楼主(2025-04-18):
广东云浮市的法官,撞到护栏后车辆起火,瞬间人就没了。

林志颖带着儿子外出,车子突然失控,撞上了隔离墩。

护栏和水泥墩都这么可怕么,直接能点燃车子啊

网友A:
电池包受力积压短路升温失控就

网友:
锂电池遭到挤压就有可能破损。
满电穿刺不是很容易就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受力积压短路升温失控就

电池变形短路,肯定升温啊

网友:
就算不撞,磕底盘也会有电池受损的风险

网友:
撞到水泥桩上就能起火的原因是硬碰硬锂电池包会破损导致内部短路引发火灾,如果是碰到软物体就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使锂电池包破坏。

网友B:
技术还不完善,还需要继续研究,彻底把锂电池的瓶颈问题解决好,还有车的价格问题,太虚高了;追求实质性的,以后电动车才得以发展,否则。还是买燃油车吧。

网友:
电池变形短路可不得着火

网友:
三元锂电池200多度就会爆燃了。磷酸铁锂电池500多度,铅酸电池?????

网友:
这个……你买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还不完善,还需要继续研究,彻底把锂电池的瓶颈问题解决好,还有车的价格问题,太虚高了;追求实质性的 ...

为何说电车价格虚高?

网友:
如果车身够坚固,就不太容易让电池受到损伤,但是车身加强,就会增加车身重量,导致电池续航减少,同时很多厂家采用碰撞后丢车保帅的策略,宁愿车头撞扁了,轮毂撞掉了,也要吸收撞能保护乘客,导致电池包更容易被撞损了热失控着火了

网友C:
汽车碰撞爆燃一般都是电池受到挤压或者穿刺引起短路,升温失控,然后就连锁反应~~放大鞭炮了~

网友D:
技术再怎么完善也不能彻底解决,就算电池不会燃烧,但是外围的东西也是会燃烧!短路状态下金属都能烧融!使用储电技术始终是个过渡技术!

网友:
电池变形短路,肯定升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再怎么完善也不能彻底解决,就算电池不会燃烧,但是外围的东西也是会燃烧!短路状态下金属都能烧融!使 ...

除了锂电池,还有别的储能装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碰撞爆燃一般都是电池受到挤压或者穿刺引起短路,升温失控,然后就连锁反应~~放大鞭炮了~{:017: ...

短路发热这问题肯定没法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还不完善,还需要继续研究,彻底把锂电池的瓶颈问题解决好,还有车的价格问题,太虚高了;追求实质性的 ...

谁说厂家不完善?厂家不是在用韭菜完善吗

网友:
撞击挤压电池包,瞬间短路,电池包热管理也同时失效,就会导致电池包瞬燃。

网友:
就算车辆不撞击,充电或大负荷放电也有电池燃烧的例子,所以说新能源电车技术还是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