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没点焊机可以这么操作吗?

楼主(2025-04-18):
这几天在二手鱼浏览商品,看到了一些带原装sony或者samsung电池焊接好镍片的18650电池包,想买回来组装一个A3的电池包,但是没有点焊机,后来突发奇想,能不能拆这些电池的时候,留下镍片,在组装电池包的时候用焊锡把这些镍片连接起来,这样就伤不到电池了,焊接的时候镍片进口贴近减少电阻。

网友:
支持,允许你这样去测试,任何人的发明创造的专利就是这样搞 出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镍片接头处用铜片焊接连接即可,或者简单粗暴用原来的镍片焊接上也足够

网友:
当然可以啊,只要剪的位置刚好,电池能从电池架拿出。组装时搭根铜片或镍片,防止震动脱焊

网友:
当然可以,你要和捡破烂的讲好,让他们剪的时候,保留一点镍片。

网友:
那也得注意,焊接速度要快,手法熟练,不然电池也容易损坏

网友:
完全可以啊,你才发现吗?
1、要保证焊点结实,加热,松香,焊接后按压保持等冷却,不然镍片是刚性连接,可能有应力,焊接不牢固会震脱。
2、用软线焊接,相比镍片,耐振动效果会好一点,也是需要焊接牢固,
3、镍片带弯钩,勾上再焊接,缺点难拆,优点更结实,电阻更小

4、锡的电阻,是铜的6倍多,比铁还高,所以焊点横截面尽量大(正常焊接焊点就足够大,理论上大于镍片横截面2倍就足够了。),且尽量薄,

5、锡融化温度较低,且温度高了,不等融化就会强度降低,注意别过流使用,导致镍片过热(一般买动力电池镍片是不会过热的,注意看镍片厚度,对比你的使用电流)

6、焊接时,注意做好绝缘,锡线、烙铁头,镍片稍微不注意可能导致短路,最好全部高温胶带绝缘,焊一个绝缘一个拆一个。尤其是正极,一定得有青稞纸,避免焊接过程和负极短路。

网友:
可以这样连接,不过电池带着镍片很危险,稍有不慎短路就爆炸

网友:
还是先搞个点焊机吧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的,镍片尽量留的时候不要超出电池边缘就好

楼主:
谢谢几位大神,现在我有信心搞了,难点应该是不能短路(把电放完应该问题不大),手速快,不能过热。

网友:
没买点焊模块的时候,电池都是撸那种带镍片的。最早装的两块20V2.5Ah的都是焊接的。

网友A:
没问题
注意保护别短路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有时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注意保护别短路就行

+1,是这个理,一旦短路了那感觉就...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小白,刚入手了一个T12没温度显示基本半价甩了,这玩意温度显示相比936准吗?

网友:
可以的,楼上的方法都是正常操作

网友:
可以的,只是会麻烦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大神,现在我有信心搞了,难点应该是不能短路(把电放完应该问题不大),手速快,不能过热。 ...

电池不是电容,放电后也不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