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是不是变压器越大越好

楼主(2025-04-18):
研究开关电源,加辅助电源,改上拉电阻可以从5v调到30V。然后网上买个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的板子,每次下调到18V就开始乱跳,有时闪一下归零,合计用电动车充电器试一下,找了几个坏板子,修一下,哪个好一些,是不是变压器个头大的功率大些?最左边的个头大,整流二极管也粗。最右边的卧式线包最粗

网友:
同架构下,肯定是变压器越大越好,至少变压器功率冗余足够,温升也低,当然这也跟变压器磁芯材质有关,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越大越好

网友:
不光看个头,还得看质量

网友:
这几块板子半斤八两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网友A:
平时应该看得到,变压器越大,功率应该越大,带负载能力越强,这也是常识,除非有特例,变压器大,漆包线绕的少,缺斤少两,偷工减料,本来绕1500圈,给你绕个100圈,那就歪完了。

网友:
主要电路也很关键吧

网友:
都是半斤八两的情况下,优先选大的

网友:
频率高就可以减小磁芯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应该看得到,变压器越大,功率应该越大,带负载能力越强,这也是常识,除非有特例,变压器大,漆包线绕 ...

最左那个大个,线包就不粗,有空。好像可以绕辅助线圈

网友:
变压器越大越好  不是了 氮化镓提高频率,变压器都小了

网友:
主要跟变压器磁芯材料 电源ic工作频率有关
开关频率越高同功率下可以将线圈做的越小 变压器也越小,
磁芯性能决定磁饱和量,性能更好磁芯可以显著减少变压器体积

开关电源不能完全按工频变压器眼光对比,看绕组圈数 电芯横截面, 高频电流主要走导线表面,单位横截面导线通过电流是有极限的,同样10a电流 工频变压器可能次级线圈1mm铜导线 开关变压器却采用两三股并联,相对于普通充电器变压器,更高频变压器采用上百股绞制利兹线 有些焊机大电流采用扁铜

还有就是看开关电源芯片拓扑结构  开关占空比  高频变压器输入跟输出线圈匝圈也是计算得出,

例如开关占空比最大49% 正常工作电压占空比只有40% 当输入电压降低 为了维持输出,只能提高输入电流占空,但是最高只能达到50%  而且变压器磁饱和了,就会出现输出电压不稳,一闪一闪打嗝

打个比方就理解了,
自行车正常时速10~20KM 你心想反正动,
(调低输出电压)能不能骑5KM/h  2km/h   甚至0.5km/h  就知道非常难控制器了,人非常累 精神高度集中
(调高输出电压  )22km/h  30km/h  50km/h 短时间可以持续一下,但是体力车架 刹车跟不上

民用电器成本制约不可能留太大余量,能达标就算合格品了,大多都标的最大极限参数,别折腾改电压啥,就算变压器用更发烧指标性能材料做,电路板铜箔扛不住,开关管 整流器 输入线,保险 滤波器ntc 电容也跟不上

网友:
不是越大越好的, 工作频率高的不用那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的变压器80%以上是铝线

网友:
哪个都可以。

网友:
正常来说肯定是重的好和大的好

网友:
看图片,感觉右边卧式的充电板质量好点,左边的估计是老款充电板,效率不是很高,所以变压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