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坑所谓原装拆机电源

楼主(2025-04-18):
前几天看人薅羊毛,在恒利电源买了个8块的,结果装好用了不到3天就反复开关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这种故障是换电容么?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很多电容老化了,容量不够

网友:
应该是买的不是原装电源,功率不达标

网友:
哪来的那么多原装

网友:
电子产品也讲究运气,只要不是特别差的一般不容易坏,和拆机关系不大

经常去废品站的都知道,很多开关电源都没坏,而且还很新,最多的就是光猫和路由器电源。

网友:
缺少铝壳,偷工减料的原装翻新的

网友:
那个启动电容试一下,看着有点鼓包

网友:
查查给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

楼主:
电容看上去都还好,也没有电桥,有没有便宜的方法测电容质量啊?

网友:
高压侧两个电解电容都换掉吧,看着都有点问题

网友:
购买二手电源或拆机电源,最好自己有维修的本事,不然就完全看运气了。

网友:
他家电源有运费险的,直接退货。

网友:
我看这款不错

网友:
旧物市场品牌的3--5元有的是。

网友:
直接在原来的电容上并联一个略小于原来的电容容量的电容,一个一个地试。

网友:
买这种拆机电源,到手正常输出,自己用的全部换新电容,用个好几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