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神舟笔记本拆下来的PS3111+长江存储CA7AG64A0A颗粒的M.2固态如何量产?

楼主(2025-04-18):
神舟笔记本拆下来的PS3111+长江存储CA7AG64A0A颗粒的M.2固态如何量产?都需要什么专用转接卡来开,求大神支招!!

楼主:
ROM短接点应该是图1中的左下角那2个圆点。

网友:
1153E转接卡

网友:
这个应该好开吧,论坛里大把工具,

楼主:
有没有成熟的教程推荐一下、

网友:
重新开卡 或重新更新固件均有解

网友A(2025-05-24):
这个应该好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开吧

嗯。已成功开卡了。

网友B:
方便指导一下么?参数工具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指导一下么?参数工具和固件

1153E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