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液晶屏老化漏液,还有办法修复吗?

楼主(2025-04-18):
如题,几十年的老万用表液晶屏老化漏液,目前到不影响使用,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这东西很奇怪,也许时间久了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很奇怪,也许时间久了又好了,

貌似受到压力导致漏液有可能会慢慢恢复,这种不知道

网友:
漏液不行,老化可以换偏光膜

网友B:
两面贴胶布,四周涂光敏胶,放入透明真空室抽空,液晶恢复后紫外线封边!

网友: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修,但不影响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面贴胶布,四周涂光敏胶,放入透明真空室抽空,液晶恢复后紫外线封边! ...

谢谢,这工艺要求太高了,我没办法完成。

网友C:
收藏的老万用表最怕的就是屏漏液,很难完全修复,且替代屏又难找。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漏液的,是自己拆装不小心搞的,后来找厂家,花了不到10元钱给我寄了一个过来。能找到厂家是最好的,找不到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的老万用表最怕的就是屏漏液,很难完全修复,且替代屏又难找。

谢谢。这块表倒谈不上收藏,黄鱼18大洋买的,纯粹是拿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漏液的,是自己拆装不小心搞的,后来找厂家,花了不到10元钱给我寄了一个过来。能找到厂家是最好 ...

厂家估计是找不到了,时间太长了。花钱修完全没必要,一是还能用,二是价值不高

网友:
可惜没有通用的换

网友:
淘宝搜索3位半液晶屏,把尺寸报给卖家,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老式3位半液晶不好找了,只能万能淘宝试试

网友:
不真空抽的话,看是哪个芯片的方案,测量屏的尺寸:宽,高,引脚高,引脚的数量和宽度以及距离左边和右边的距离。都记在贴纸上贴在表上。
然后留意哪个表的屏幕的形式跟它类似。没准过几年就匹配上了。

网友:
老化没事,漏液是真老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探索学习可以

网友:
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网友:
修理费比买新的还贵,换新吧。

网友:
很多老笔段液晶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