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川宇读卡器拆解,不是牛屎,但是外围电路太简单,是否品质不行?

楼主(2025-04-18):
听说牛屎的读卡器最差,

这个带芯片的,比牛屎好多少呢

电路板上看不到一个电容,也看不到电阻,
这个读卡器是否容易把tf卡搞坏呢

各位拆过读卡器么?是否见过这么简陋的电路

网友A:
5V输入端切断,串联一只3.3欧的电阻,再给芯片供电端与地之间焊一只电容。

网友B:
放心能读写,就没坏,坏了换新

网友:
同款,没有坏卡

网友: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卷王无下限

网友:
读卡器集成度越来越 高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川宇也算个牌子,拆过一些无牌子的差不多做工

网友:
我有个三星读卡器,有的卡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能读写,就没坏,坏了换新

牛屎读卡器你也会考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输入端切断,串联一只3.3欧的电阻,再给芯片供电端与地之间焊一只电容。 ...

加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就能确保tf卡不出问题么?

网友C:
记得以前经常要换读卡器用的都是过牛屎芯的,几下就坏了,后来最后一次买的2.0读卡器是硬封,就是川宇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不错,用了好久随便怎样大量写入数据它都不坏,直到换了硬封3.0的读卡器,就没再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经常要换读卡器用的都是过牛屎芯的,几下就坏了,后来最后一次买的2.0读卡器是硬封,就是川宇这个 ...

读卡器坏了,但是卡没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经常要换读卡器用的都是过牛屎芯的,几下就坏了,后来最后一次买的2.0读卡器是硬封,就是川宇这个 ...

怎么知道是否硬封?你也拆开看了?

网友D:
这个也是川宇,2007年30元买的,至今一直没坏,里面有砣牛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卡器坏了,但是卡没坏么?

嗯,以前那些都是牛屎读卡器坏了,卡从来没坏过,换读卡器又能正常读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硬封?你也拆开看了?

是的,之前老站的时候发过拆机贴。不过我也是看到坛友拆解才去买的这个 好像当时花了8块钱样子

网友:
实际上牛屎堆种硬封芯片没多大的区别,那么多的牛屎堆设备,又坏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川宇,2007年30元买的,至今一直没坏,里面有砣牛屎

你这个读卡器里面元器件挺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以前那些都是牛屎读卡器坏了,卡从来没坏过,换读卡器又能正常读写 ...

为何卡没坏?你用坏了几个牛屎读卡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就能确保tf卡不出问题么?

早期稍好一点的读卡器都有这两个元件,至于能否保证TF卡不出问题,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