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无线功放,就是不知道频段多少

楼主(2025-04-18):
直接看图吧!!(最后顺便上两张图,可能是时钟源上的芯片),请懂行的朋友指教一下怎么测试频率,谢了。

网友:
可以提炼不少黄金的。

网友:
曾经用过mhw3342和mhw5342

网友:
多高的频率?好机壳这么厚的铝壳,漂亮东西。

网友:
这外壳不只是要散热
估计还想防弹。

网友:
看样子功率不小!

网友:
二楼思路是对的,查功率放大芯片就查出了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