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样攒一个开源控制板的T12行吗?

楼主(2025-04-18):
买一块JBC245,210,T12通用焊台控制板,正负极接DC5521母头。
把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7909转接5521公头。
买一个T12手柄,和二手日本刀头,按照图示接线。
使用正常了再搞外壳。
这样如何?还需要什么?

网友:
没问题,放心搞

网友A:
不错,有意思,我2个t12做了好多年了,烙铁头太多,没有搞JBC的激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意思,我2个t12做了好多年了,烙铁头太多,没有搞JBC的激情了

这个屏幕显示非常好看

网友:
不都是这么玩的么,在意外观就搞个壳子,把充电器拆了,直接放电路板到新壳子,看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试好再装配,不用反工

网友:
方案可行,放心大胆的搞起来

楼主:
咨询Chatgpt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咨询Chatgpt的回复:

继续。。。。

网友:
玩吧,实践一下

网友:
这个方案的焊台又好看又好用,用就别凑合,花点钱直接整应当儿的,用着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