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问几个关于内存卡以及读卡器的问题。

楼主(2025-04-18):
提问几个问题,希望各位老师大佬们能解答一下。
1.多年积累手上有百来张SanDisk、三星、东芝等品牌的SD卡,部分无法格式化或识别(Windows自带工具、Geniusdisk均失败),读卡器是RW310X。   这些卡是否真的已损坏?是否有专业修复方法(如低级格式化、厂商工具)?

2.在用的读卡器是RW310X之前买过川宇的小型TF读卡器也挺不错,偶然发现RW310X也不错。有更好的读卡器推荐吗?只要单独TF卡以及USB3.0。

3.个别卡能快速格式化且读写正常,但是格式化后内容还在。?  这种是不是卡已经坏了?

4.U盘可通过量产工具调整设置(如屏蔽坏块)来提速,但SD卡是否支持类似操作?
- SD卡是否有公开的量产工具?能否通过牺牲容量提升性能?
- 若无法量产,是否有其他优化速度的方法(如特定格式化方式)?

我需要的是小于32GB的,大于32GB都强制格式化到FAT32当32GB的用。实际上只用到3GB就可以。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1.内存卡无法格式化是内部的闪存寿命到期了,主控锁死了,无解,只能掰断扔了。
2.雷克沙的RW310X我也在用,但只支持UHS-I的单排触点的内存卡,最大读写205Mb/s,也支持超频协议,可以看看三星内存卡套装里的读卡器,一般不零售。
3.这个情况和1一样,闪存寿命到期了。
4.内存卡很少看到量产工具,厂商没公开过吧。
以上纯个人理解,如有误还请斧正

网友:
开卡治具没流出来过,工具也没流出来过,量产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1、自己基本修不好,找保修更简单
2、读卡器谁家都差不多,都是GL方案,只要是硬封芯片不是太差的数据线其实差距不大
3、卡片写保护了
4、不存在提速能力

附:FAT32可以管理的分区大小为2TB,你格式化成32G等于浪费后面空间,可以依赖第三方工具格式化成大簇块的FAT32分区完整利用空间,当然4GB文件上限依然是没法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存卡无法格式化是内部的闪存寿命到期了,主控锁死了,无解,只能掰断扔了。
2.雷克沙的RW310X我也在用 ...

感谢解答。一口气剪完全部卡。然后继续京东买了100张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自己基本修不好,找保修更简单
2、读卡器谁家都差不多,都是GL方案,只要是硬封芯片不是太差的数据线其 ...

感谢解答,旧卡已经处理了,浪费时间价值不符合了
读卡器我想买到单独的TF不要有其他的目前最合适的就是川宇的可惜做工略差。RW310X我插入16个读卡器,识别就是32个盘符。后面的都要通过磁盘管理把空白盘符删了。质量的确目前应该是最好的。
我现在手上64G的,128G,100G,200G的卡都是当32GB使用。
我使用只需要在4GB以内。之前用U盘量产默认都是选速度优先,牺牲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旧卡已经处理了,浪费时间价值不符合了
读卡器我想买到单独的TF不要有其他的目前最合适的就是 ...

真的不考虑一下用第三方工具格式化成全容量FAT32?就算你只用4GB,剩下的空间也是浪费了,而且4GB区域内读写坏了整个卡依然要报废,跟速度真的没关系,TF卡上限就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考虑一下用第三方工具格式化成全容量FAT32?就算你只用4GB,剩下的空间也是浪费了,而且4GB区域内 ...

guiformat 用了这个格式化成FAT32,看空间还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