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小米音箱电源维修(CYXMP21-120175C)

楼主(2025-04-18):
收的一个小米AI音箱,电源无输出,本想着这玩意不是手拿把掐么,结果折腾了好久无果,给各位大佬悄悄病症
12V,1.75A,虽说12V电源很多,但还是想着修修玩

标准开关电源造型

病症就是无输出,电源芯片是OB2362,芯片供电电容电压在7-14V跳动,
1、供电电容C8、C1更换也不行
2、启动电路也没问题R1-R17-R16,阻值也没问题
3、OB2362更换也不行
4、该量的电阻和二极管也都没问题
5、主电容300V很稳定,断电后电压下降很慢,应该是芯片没起振
6、变压器主绕组和副绕组也都通,
现在毫无头绪了,请大佬们指导

网友:
输出二极管正常吗

网友:
代换431、光耦试试。

网友:
来回就那几样,还不好查嘛。
还有,淘宝新买芯片,不一定就好的

网友:
先输出接个13v,看看光耦工作没有,工作了降低到11v看有没有起控制,再看看线圈通不,然后安心研究初级,vcc到14掉下来说明起震了,但是功率管没工作成功

网友:
拆下变压器测量各组线圈通断,尤其是辅助供电绕组,从楼主测试来看,启动电压是正常的,但是辅助绕组没有供电,可能是这方面问题,在线测量不一定准确,建议拆下后再检查

网友:
谢谢分享,常规拆机帖

网友:
要画它的线路图出来。

网友:
首先判断是初级还是次级的问题,再说下文

网友:
江苏辰阳代工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二次供电镇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直接换掉,有时候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你确认IC2芯片没问题?

网友:
310v下降慢是电源没启动,有可能是启动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初级供电问题,也有可能是次级有短路。

网友:
启动脚电压有跳动,证明已经启动,无反馈,检查电源管回路,二次电源回路 稳压回路

网友:
输出端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输出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结构不算复杂,变压器的电感量也要测试下

网友:
就那几个原件,,不难修啊,,在路测的话要选对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