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诡异的logi鼠标,换微动失败

楼主(2025-04-18):
我一直喜欢用M220这个造型的小鼠标,开始是觉得价格便宜,后来用习惯了,也就懒得换了。
家里前前后后买了7,8个这个鼠标,从M185到M240各种都有
前段时间左键不灵了,就拆开看了看,原厂的是红点微动。 然后对着图片,去京东买了几个,因为自己用嘛,总得买好一点的,2000W次必须得

可以看了看背板,我发愁了,,,这个触点间的连线,也太细了

仔细看了看电路板,我决定把红线范围内的,都给他扩损,看起来没啥用。

扩损好之后,焊接成功,当时居然鬼使神差的,拉出了一个很细的焊锡丝,但是忘记拍照片了。也用了几个月,后来突然又不灵了。
修了2次没修好,就放在家里了。

最近又买了好用的焊锡膏,然后想起来这件事情,决定继续干

第一次,成果是这样,多么饱满的焊锡啊,真的。一个好的焊锡膏还是很重要的。 结果,用了2小时,又不灵了。。。

第二次,成果是这样,也可以用,用了1小时,又不行了。。。

第3次,再扩损一点,并且居然学会了飞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了2小时后,依然就不灵了

望高人指点一下,到底是啥问题。。。这个新微动不至于那么快就坏了吧?

网友:
画蛇添足,,,,二脚微动还不好换?看来坛子里小白还不少。。。。。刀头上

网友A:
这么弄应是废了,动手前坛子里多搜搜人家怎换微动,多学习学习呗。。。刀头拆焊这个二脚元件很轻松的

网友:
焊接水平还要提高啊。

网友A:
锡线不行、烙铁不行、动手少,技术不行

网友:
如果觉得针脚粗,孔过不去,应该磨脚,而不是扩孔。
另外,你的焊接技术太差了。

网友:
鼠标微动开关只是高低电平信号,尤其无线鼠标,导通电流极小极小,好的低功耗主控方案可以做到uA级别,根本没必要加粗导线。画蛇添足改完把接地铺铜给切没了,反而影响稳定性。

网友B:
两个小时就坏?是不是你塘焊锡太多,长时间高温把微动开关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时就坏?是不是你塘焊锡太多,长时间高温把微动开关烫坏了?

不应该啊,同一个微动哦,后来没换微动,就重新焊接了一下而已。反正每次修好,过一会就不行了。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鬼才知道;我是不知道,不敢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弄应是废了,动手前坛子里多搜搜人家怎换微动,多学习学习呗。。。刀头拆焊这个二脚元件很轻松的 ...

我去,有道理的,我也发现尖头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线不行、烙铁不行、动手少,技术不行

锡线应该买哪种?推荐一下呗

网友:
好好的板子都快给焊废了。。。

网友:
换新吧,不砖几个咋练得来手艺...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锡线应该买哪种?推荐一下呗

强力,凯纳,友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有道理的,我也发现尖头的不好用

上图你的烙铁

网友C:
应该还是焊接问题

楼主:
就普通家用 内热式尖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焊接问题

我就纳闷了,你说虚焊吧,那几乎不太可能吧。。。我很怀疑是不是其他元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力,凯纳,友邦

好的,回去重新买1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