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读卡器拆了,大家评价一下这个读卡器PCB的做工吧

楼主(2025-04-18):
这个读卡器靠谱么?

看做工是一般,还是优异呢?
怎样的读卡器做工才算优异?

这里有人拆过苹果读卡器么?什么样子的?
和这个读卡器的电路区别大么?

网友:
感觉做工很好了,应该也很好用吧

网友A:
一般般,毕竟价格差异巨大。。。

网友B:
硬封芯片,电路板做工一般。

网友:
挺好啊,没必要买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封芯片,电路板做工一般。

为何说电路板做工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般,毕竟价格差异巨大。。。

好的读卡器是什么样子的,你发几个图上来

网友C:
芯片周围的电路被大幅度的裁减了,看看人家这个

网友D:
只能说比牛屎多几个零件而已   在小白眼里硬封就是好了   这没3.3v电路    现在新的卡1.8v   这啥都没有  叫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周围的电路被大幅度的裁减了,看看人家这个

这个也是读卡器么

什么牌子的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比牛屎多几个零件而已   在小白眼里硬封就是好了   这没3.3v电路    现在新的卡1.8v   这啥都没有   ...

边上不是有电阻和电容么?

你说的3.3v电路什么样子的?

新卡1.8v,也是tf卡么?

网友:
中规中矩吧,也称不上好但也不差

网友E:
丐中丐的设计,电源输入没滤波,信号输入没补偿,卡槽也没有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丐中丐的设计,电源输入没滤波,信号输入没补偿,卡槽也没有滤波 ...

不是有好几个电容么,这些电容不是滤波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有好几个电容么,这些电容不是滤波的么

这3个电容是必须的,不然厂家早省掉了
一个正经的读卡器应该有保护功能,保证卡运行安全稳定不会被烧,
参考这个TF卡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3个电容是必须的,不然厂家早省掉了
一个正经的读卡器应该有保护功能,保证卡运行安全稳定不会 ...

有些读卡器0个电容,也能读卡,

这些完全没有电容的读卡器会带来哪些风险?

网友F:
除了数码线没有屏蔽,挑不出别的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数码线没有屏蔽,挑不出别的毛病了。

数码线屏蔽与否关系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线屏蔽与否关系大么?

数据线是用于数据交换的,品牌手机的数据线都有屏蔽层,
我想,读卡器也是进行数据交换的,是不是也应该和数据线一样有屏蔽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说电路板做工一般

与8楼的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