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2015d打印机的主板CPU过热加装散热片

楼主(2025-04-18):
打印机的主板CPU过热可能会导致以下后果:

- 打印性能下降:CPU过热时,为保护自身,会自动降低运行频率,导致打印机处理打印任务的速度变慢,出现打印卡顿、延迟等问题,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 出现打印错误:过热可能使CPU处理数据出现错误,导致打印出的文档内容不完整、字迹模糊、出现乱码等现象,甚至可能引发打印机死机,无法正常完成打印任务。

- 损坏硬件:长时间过热会加速主板上电子元件的老化,缩短其使用寿命,如导致电容鼓包、芯片引脚脱焊等。严重过热还可能直接损坏CPU或其他关键部件,使打印机无法正常工作,维修成本增加。

这个打印机就是一打三四十页文件就打印卡顿、延迟,乱码,少页。PDF只要超过十张 就卡的要命。现加了一个电脑主板北桥散热片就好多了。
散热片用天目硅酮导热胶 (灰色半流淌固化传热硅胶导热硅脂CPU散热膏灯箱LED密封散热硅橡胶 室温固化散热器粘合剂 60g1支装—白色固化型【导热系数0.8】60g粘)的很紧。

网友A:
激光打印机变慢一般是定影器过热,拿大风扇对着吹能改善。
喷墨打印机变慢一般是墨车电机过热,电机轴承点机油,贴散热块或者用小风扇对着吹会改善。
没想到HP这款P2015D CPU都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印机变慢一般是定影器过热,拿大风扇对着吹能改善。
喷墨打印机变慢一般是墨车电机过热,电机轴承点 ...

EPSON 805喷墨打印机变慢一般是墨车电机过热,电机轴承点机油,贴散热块会改善。

网友:
散热片太大了点

楼主:
我还感觉小了点。看这个。爱普生A3A4L805L1800打印机墨车电机散热片有效解决

网友B:
黑色胶布叫什么名字?

网友C:
看图片,是有个内存插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胶布叫什么名字?

醋酸布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是有个内存插槽吗?

对,可以加内存。

网友D:
2015月负荷一万五 算是工作组级别的机器   打印几十张就过热  贴散热片只是 治标不治本  查查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15月负荷一万五 算是工作组级别的机器   打印几十张就过热  贴散热片只是 治标不治本  查查电源吧   ...

这个主板应该是胎里毛病,我现在手里还有两台,一台换过主板,用了没多久就又故障了!
发热量大,BGA芯片脱焊了!
也曾想过这种情况加个小风扇吹着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不如加个风扇

网友E:
这个是普通的电脑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普通的电脑内存吗?

专用内存。品牌特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用内存。品牌特定。

还以为就是普通的电脑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