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出门没拔充电器家里被烧光:无家可归,还要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

楼主(2025-04-18):
4月12日贵州遵义,出门没拔手机充电器,家里被烧光。当事人:全屋烧成废墟,无家可归,还要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提醒:人走断电,莫存侥幸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三无产品的充电器,鉴定完毕
十来年了,一直用的都是原厂或大厂充电器,并且一直插到插到插座上没拔下 ...

我的小米和苹果原装充电器,充电的时候发烫严重,这样下去,哪天不会烧了?

所以只是出事的概率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人吹牛逼是为了获得快感,吹这种提醒大家预防火灾的牛逼能获得快感吗?而这条三无“新闻”居然能上热 ...

粪便一样的玩意,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

心思龌龊还眼睛瞎,

官方都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人吹牛逼是为了获得快感,吹这种提醒大家预防火灾的牛逼能获得快感吗?而这条三无“新闻”居然能上热 ...

天天心里都是这些肮脏心思,你是活在厕所下水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人吹牛逼是为了获得快感,吹这种提醒大家预防火灾的牛逼能获得快感吗?而这条三无“新闻”居然能上热 ...

发这个出来,是希望大家警惕,避免同样事故。

你的良心坏透,乱猜别人。

劝你学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有很多关于电热水器不断电使用,有漏电电死人的风险.....视频帖子...
其中在一个视频里我回复说, ...

他删了是觉得好心被当成驴肝肺,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没拔充电器的人多了,发生火灾的几率很低很低。但不等于没有发生的可能。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等漏电死了或者半死不活,你再后悔不迟。

20年不漏电,不等于20年后不会。

电器是有使用寿命的,一个电器使用20年,也该换了。

。。。。。。。。
对电缺乏敬畏之心,迟早会被教训。

网友:
不是阻燃材料,厂家赔钱

网友:
充电器是山寨的吗?不是的话可以找厂家索赔

网友:
还是用大厂的产品吧

网友:
我家很多自制充电器呢。  估计是他那个是锂电池问题吧!

网友A:
垃圾三无产品的充电器,鉴定完毕
十来年了,一直用的都是原厂或大厂充电器,并且一直插到插到插座上没拔下来过。

网友B:
如果不方便曝光当事人姓名,一般会用个李某赵某指代,但这个新闻里直接是“一家人”,视频也是不相干的几段视频拼接在一块,对新闻真实性存疑。

网友:
新闻的三要素呢?

网友:
这个没法,谁家充电器会拨下来的,不都是插着的吗?
想想也对,但拨确实太麻烦了,我家楼上楼下长期插着三个手机充电器,其它待机设备更是超十个以上,话说谁家都是这样子的吧,难道真的都要拨插头。就算其它都拨吧,但路由器总不能拨了吧。。。。。。

网友:
质量差,尽量用品牌产品。

网友:
除非出远门很多天没人在家,不然一直插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方便曝光当事人姓名,一般会用个李某赵某指代,但这个新闻里直接是“一家人”,视频也是不相干的几段 ...

+1,吹牛屁又不用上税...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我家只要是没在使用的插头都拔掉或者带开关的关掉,以前那种同轴的有线电视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吹牛屁又不用上税...

普通人吹牛逼是为了获得快感,吹这种提醒大家预防火灾的牛逼能获得快感吗?而这条三无“新闻”居然能上热搜被无数野媒转发,感觉像是宣传系统在做一次测试,deepseek完成小作文后控制的账号全国范围内自动转发,看看宣传效果如何,即便被识破是假新闻,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人家是好心提醒防火的你还不领情?不但掩盖了背后的动机,说不定还有人觉得是用心良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米和苹果原装充电器,充电的时候发烫严重,这样下去,哪天不会烧了?

发热是正常的,尤其是大功率充电器,报道里的应该是短路烧毁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从来没拔过

网友:
家里变压电源长年不的太多了,这个不一定是咋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