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线材外皮的颜色只是颜色不同吗,成本有区别吗?

楼主(2025-04-18):
同样规格的线材,不同颜色的外皮仅仅是颜色不同,还是材质也不同?

网友A:
掺了色素,影响强度,有影响影响还很明显,强度低,容易老化,不同颜色程度都不一样

网友:
主要差异还是材质,和颜色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掺了色素,影响强度,有影响影响还很明显,强度低,容易老化,不同颜色程度都不一样 ...

塑料粒子是透明的,所以外皮都是加色母的,各种颜色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粒子是透明的,所以外皮都是加色母的,各种颜色没什么区别的

多芯的不同颜色塑料皮强度都不一样,老化的,不同颜色就差别更加明显,原料粉末颗粒物肯定会影响塑胶的特性,还有影响线材发热以后的老化程度,被紫外线分解的程度也因为颜色(颜料)不一样有不同的程度。

网友:
一般和颜色没关系,同样是黑色的耳机线有的就容易开裂。

网友:
颜色都是染料区别不大,关键是厂家是不是用二次料。

网友:
材质不同差异大,与颜色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芯的不同颜色塑料皮强度都不一样,老化的,不同颜色就差别更加明显,原料粉末颗粒物肯定会影响塑胶的特 ...

你把吸收热量,吸收紫外线的差异都算进去那是肯定有区别

网友:
颜色只是方便电信号区分,材质才最关键

网友:
估计材料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某些成分的比例

网友:
重要的是材质,不知道电线都用什么材质的塑料,那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掺了色素,影响强度,有影响影响还很明显,强度低,容易老化,不同颜色程度都不一样 ...

一个PC电源,12V黄线、5V红线,是否仅仅是颜色不同而塑料外皮的材质是相同的?
type-c数据线,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黑色,颜色肯定不同,材质会是一样的吗?

网友:
要是颜色不一样的话成本应该一样,颜色也分材质的

网友:
应该不会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只不过着色区分用途而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PC电源,12V黄线、5V红线,是否仅仅是颜色不同而塑料外皮的材质是相同的?
type-c数据线,有的是白色 ...

一把线束,不同颜色的强度和老化程度明显不一样的我见得不少,
塑料制品,日常盆子水桶,不同颜色的抗老化程度明显不一样

网友:
材质不同差异大,颜色不重要

网友:
觉得是染色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