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强拆 索尼便携CD机 D-NE900

楼主(2025-04-18):
床下翻出一机器 早年收的二手机 曾经拥有过一套一手全新索尼NE10 金色的 当年那是相当的惊艳 大小尺寸跟张碟子一样 一直不舍得听 后来收了这台NE900 当NE10的替身 自身还有屏幕和按键 省去短命线控的操作了。

900其实就是10的屏幕版 上盖模具除了多个窟窿外一模一样 但900的底壳是塑料的 10是镁铝合金的

10的底壳边上有一排按键 除了音效 能操控机器绝大部分的功能 900的做到了面板且是五维键

直径就比12CM的光盘大一点点 同期的松下CT800可是要大很多 且还是两节口香糖电池供电 索尼一节就行。这次强拆的目的是要解决屏幕不显示的故障

开壳过程忽略 拆出来令人诟病的光头 寿命很短 经常听差不多两年就牺牲 同期甚至更早期松下的光头几乎坏不了

很薄的线路板 整张的 光头组件落在板子上 等到NE20了 线路板分体的 环绕在光头组件周围 能进一步减少正机的厚度

铜箔屏蔽罩 后期机器运行的频率增高了?怕被干扰?怕开关电源干扰? 高集成 没几个芯片

拆出来上盖的屏幕总成 索尼一贯的做工

北面 什么都没有

接上排线试机 能显示 说明以前不显示应该就是排线插头接触不良的原因 因为虽然不显示 但按键可以正常操作

顺便看下托盘电机 无刷的 这机器是2003年上市的记着

电机转子 永磁

光头组件 当年没少更换光头 逐渐的光盘读取苦难 直到最后读不出来 调节激光功率无效 还好当年1块一个收了十几个所谓的残次品光头 几乎都可以秒读

合体播放 这台机器是日版的 据说NE900LS的可以显示一部分的汉字 不管不管 能听 秒切就行 谢谢观看!

网友:
CD机做工看着不 错,挺漂 亮

网友A:
都是当年眼馋又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不是买不起,而是贵的下不了手买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帖
sony的cd随声听,从diskman改名cdwalkman后,音质量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CD的音质音效真不是后来的MP3能比的

网友:
当年日系数码产品做工很不错

网友:
当年买不起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帖
sony的cd随声听,从diskman改名cdwalkman后,音质量真是一言难尽 ...

确实 后来的风格更加偏向外挂的fashion而不是声音了

网友:
无刷电机真养眼

网友D:
这Cd机的无刷电机漂亮,而且省电,两节五号电池能用好几个小时。

网友:
不错,做工很索尼

网友:
日本的电子工业真的强,那么多年前的产品做工都那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 后来的风格更加偏向外挂的fashion而不是声音了

是啊,外观是越来越漂亮,
后期的cd随声听松下还坚持在国内生产,大法基本都将产能移到东南亚,
后期是松下的声音质量要稳定些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B:
是啊,外观是越来越漂亮,
后期的cd随声听松下还坚持在国内生产,大法基本都将产能移到东南亚,
后期是松 ...

原来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当年眼馋又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不是买不起,而是贵的下不了手买了。

哪里贵了

网友:
还是自己刻录的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Cd机的无刷电机漂亮,而且省电,两节五号电池能用好几个小时。

手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光头组件,不知道无刷电机的驱动好不好搞定,能用起来感觉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