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a7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5-04-18):
请问大神些大艺a7电池如何外接充电呢?不知道怎么接线呢?有知道的大神说说呢,谢谢!

网友:
拆开,看看保护板,中间两个插口其中应该有一个是充电负极,一般接一个充电MOS到电池负极。正极共用

楼主:
a7好像有检测脚,充电器都有3个脚位,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接,我按照a6的接法不充电,a6把正极接c+位置就可以充电

网友A:
不是有配套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配套的充电器?

肯定是没充电器才问啊,我想外接充电,但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B:
A7好像是直出的,直接正负就能充,充电器电压不能超21V,不然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7好像是直出的,直接正负就能充,充电器电压不能超21V,不然过充。

不是直充的,有检测口,你看网上充电器都是3个口,a3 a6只有2个口

楼主:
完了,没人知道啊